[安防] 冠林AH3-E4ABC-B室内机显示面板怎么接线?

楼主(2024-11-30):
请大家看看这个显示面板,怎么接线?主要是接摄像头的线?刚才拆开了,忘拍照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牌子的

网友A:
VG接地,V视频输入;AG接地,A音频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接地,V视频输入;AG接地,A音频输入!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

请问T和R针脚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T和R针脚是干什么用的呀

tx和rx,数据收发,与楼下的主机通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和rx,数据收发,与楼下的主机通讯用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对讲门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