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电脑风扇加油

楼主(2024-11-30):
电脑cpu和显卡风扇加油一般都是撕开风扇中心的标签看,如果撕开后看到有一个盖子,那么把盖子撬开看到风扇轴及卡子,这时把卡子拆了就可以加油了。
请注意有些风扇撕开标签后,看像一个盖子,这时你怎么撬都撬不开 ,看到这个盖子和外壳没有一点缝隙,那么就是撬不开的,就不要上当使劲撬了,这时你用手指头将风扇往外推就可以了。
但我遇到一个显卡风扇用手指头使劲推几乎要把外壳推坏都推不开,这时要就要用一个扎带扎在靠风扇靠叶里面一点不要扎紧了,再用三根扎带穿在它上面就是拉马的功效,用手拉就可以了。
用家里的摩托车链条油加一点点黄油混合均匀加在风扇轴上面暂时效果还可以。

网友:
好主意,机油加黄油。

网友A:
一段时间后还是会有异响,毕竟轴承老化无可避免

网友:
扎带拉马的方法学习了,我就是遇到那种没盖子的风扇很无奈。

网友:
用高温锂脂加汽机油,链条油耐久性不行。

网友:
想使用时间长一点还是用润滑脂比较好,那种白色或透明的

网友:
扎带拉马的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只是把标签撕开滴几滴理发器送的油

网友:
黄油用不了多久。可用汽摩固体齿轮油加机油。。谢谢分享

网友B:
我以前经常用摩托车机油不过很快就会挥发导致散热器有一层油污,现在改用润滑脂耐用很多也不容易挥发。

网友:
打孔也可以,我一般都是直接拉扇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段时间后还是会有异响,毕竟轴承老化无可避免

轴套框量变松,没有标准件可配,轴棍磨损和扇叶连体没法换。双滚珠轴承风扇,至少有8x3x4mm标准件,铁壳电机,拉马推出紧配合转轴更换。

网友:
下次试试轧带的方法。以前都扇叶搞断了也没拆开

网友:
机油加黄油 使用时间更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经常用摩托车机油不过很快就会挥发导致散热器有一层油污,现在改用润滑脂耐用很多也不容易挥发。 ...

究竟是什么油,淘宝上搜索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究竟是什么油,淘宝上搜索什么

我是从一个新锁舌里面挖了一点润滑脂来用的,看起来是金黄色膏状的润滑脂,网上有很多种我也不知道那种比较好不过价格也便宜可以买小容量的试试。

网友:
这拉马实用,又学得一招。

网友:
在外面维修时遇到没有加油口的不敢硬推,怕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