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同一个显示器,使用不同接口的功耗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4-11-30):
主机和液晶显示器内部都是数字化的,如果是VGA,是不是还得经历一遍数/模、模/数?

网友:
其实吧,总功耗一样的

网友A:
功耗肯定有区别。

网友:
是有稍微的差别,估计有0.0x瓦的来去

网友:
VGA肯定要数/模转换

网友:
功耗差别微乎其微

网友:
一点差异没有不可能,但差异很小。

网友:
基本上都差不多呀!!!

网友:
如果是高刷显示器被接口限制了刷新率,才有可能有明显差距

网友:
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如果要算的话,国网谷峰电压不一样,你付的电费也有高有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肯定有区别。

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