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谊四位半MY65老表拆解和测试

楼主(2024-11-30):
库存表买来打开都是新机的橡胶味,迫不及待地测试一番,测量精度比15b丝毫不差。GC7129BD 四位半单片A/D转换器(带有LCD驱动)

网友:
四位半的表,精度如何?

网友:
可惜不是美信

网友:
有IC插座的。

网友A:
这个表我也有一块,现在不太准,想校准一下,但不知道各个定位器的功能,楼主能赐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我也有一块,现在不太准,想校准一下,但不知道各个定位器的功能,楼主能赐教一下吗? ...

我也想知道 这个要电话问下厂家 东莞的好像是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什么价位

网友:
把ADC换成MAX7129,基准换下,积分电容换下,这才能发挥出4位半的威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 这个要电话问下厂家 东莞的好像是

工程量太大了 目前这表尾数有时候会跳动一两个单位,算是及格了。换这么多钱也不少。穷折腾。

网友:
不错哇,好表,有几年了,和新的一样。

网友:
采用7129芯片的四位半表不少,其电路应该都相差不多,可以找类似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硬封的,良心货。

网友:
硬芯,排阻,还不错啊。

网友:
不错,老表做工还是好的。

网友:
精密阻排,不错不错

网友:
换成美信7129和家当排阻更完美

网友:
现在的数字表里面只有寥寥无几的一两个元器件,已经高度集成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我也有一块,现在不太准,想校准一下,但不知道各个定位器的功能,楼主能赐教一下吗? ...

如果所有的值都偏的话,只需要调整VR4就可以。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