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串磷酸铁锂电池保护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11-30):
这里大佬们多特来请教一下,想组个4串25a的电池组,搞不懂他这个均衡的意思是得15v也就是过充临界点才均衡,手头没有充电器想问问大佬们直接用15v的固定开关电源能不能充?开关电源没有自停功能会不会给电池充坏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板子上面的电池组连接线和那个排线上面的不是通的吗?昨晚去b站看视频一个播主组完电池居然还把这个排线+-给接到接到电池组的+-端子上说是啥检测线…感觉有点困惑了…

网友A:
铁锂一致性好像一直是个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一致性好像一直是个问题哦

同批次的电池应该没有啥问题…

网友A:
使用的话还是有电压不一致的情况,最早就是byd的车主爆雷的

网友B:
同批次的电池电压应该一致,理论上应该没啥问。

网友C:
还是别玩这了!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别玩这了!搞不了

玩单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话还是有电压不一致的情况,最早就是byd的车主爆雷的

它均衡要是靠谱的话应该没有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批次的电池电压应该一致,理论上应该没啥问。

都是同一批次一个厂家的…

网友D:
电源直接充电不行

建议楼主再继续学习,搞明白了再整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直接充电不行

建议楼主再继续学习,搞明白了再整这个

就是不懂所以来这里问问大佬们的意见啊…

网友E:
保护板是过流了保护关闭输出,电压太低了关闭输出,均衡就是电压够了其它电池没够就给比较满的电池放一些电,电压低的继续充电,然后它们都比较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护板是过流了保护关闭输出,电压太低了关闭输出,均衡就是电压够了其它电池没够就给比较满的电池放一些电 ...

按它那个过充电压保护的说明的话用开关电源直接给它充好像也没有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它那个过充电压保护的说明的话用开关电源直接给它充好像也没有啥问题… ...

充电就两个东西,电压,电流,控制电压,控制电流,保障充电效率,保障充满程度,保障充电安全。
充满、自停,是终极目标,不同电池不同特性,不同规格电池也不同,充满自停才安全又有效率。

网友F:
磷酸铁锂的均衡性确实不如三元锂,但安全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磷酸铁锂的均衡性确实不如三元锂,但安全性好

感觉还是先玩玩单节的熟悉一下吧,打算单节上保护板用tp5000给它充电,然后再弄个充电宝的板子当充电宝用,锂电池充电宝板子放电截止电压应该是2.5-2.7比铁锂高点按说这点电压磷酸铁锂里面也没有多少容量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先玩玩单节的熟悉一下吧,打算单节上保护板用tp5000给它充电,然后再弄个充电宝的板子当充电宝用 ...

磷酸铁锂放电终止电压为2.5V,高一点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磷酸铁锂放电终止电压为2.5V,高一点不要紧

磷酸铁锂放电截止不是2v吗?

网友:
他均衡的起控电压是3.6啊,终止电压3.59.所以你按照3.60*4找一个恒压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磷酸铁锂放电截止不是2v吗?

大多是2v,也有2.3v,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