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81DL硬盘盒 开卡后不识别求恢复

楼主(2024-11-30):
如题 JMS581DL硬盘盒开NGFF后 插电脑LED等闪一下 不识别 微微发热 求恢复办法

最新进展 第二天再试 可以识别m.2 pcie 但ngff不行了 哪位大神有恢复办法或者固件踢我 家园币虽然不多 全给你

网友:
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估计不大好修,楼主要拿出独家绝学了。

网友A:
短接8脚芯片刷固件,不过581的固件极少

网友B:
用ngff转SATA转接卡接到普通sata硬盘盒试试

网友:
它还能恢复?

网友:
这个不好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gff转SATA转接卡接到普通sata硬盘盒试试

硬盘是好的 硬盘盒开卡后不行了 插电脑就闪一下 设备管理器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8脚芯片刷固件,不过581的固件极少

是的 在.station-drivers也没有这个型号的固件

楼主:
硬盘盒也是个微型计算机 挂的硬盘其实只算存储

楼主:
固件就是硬盘盒的微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8脚芯片刷固件,不过581的固件极少

嗯 断电一天后能识别PCIE硬盘 ngff不识别 可能是开卡ngff时候信号电路烧了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8脚芯片刷固件,不过581的固件极少

固件按理说不改只恢复一部分 奇奇怪怪 可惜JMS581DL的固件市面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按理说不改只恢复一部分 奇奇怪怪 可惜JMS581DL的固件市面上找不到

找卖家要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