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2400 4.3版本三代改0-240V0-13A数控可调

楼主(2024-11-30):
1.把铜片1和2链接,3和4 链接。
2.第1脚和第3脚拆下的引线焊接在一起并弯折,避免焊会功率板上时与板子焊点接触
3.连接好接头弯折,接头用热缩管保护。
4.变压器装回功率板上。

安装事项
1.数控板,中兴控制板的接线颜色参照中文版或阳江教程,注意在电压测量线必须串
一只250K电阻(可通过几只串联得到)

2.校准必须采用手动方式,先进入工厂菜单E,短按进入,白色数字闪,转编码器到52进入(设置最
高电压值)短按,转到参数并修改参数为24000,退出到白色数字闪,转编码器到53进入(设置最
大电流值),同样方法修改参数1300,退出到5菜单保存;

校准须采用手动校准
1.用万用表的电压档街道2400的输出端
2.按住编码器,再插上220V电源插头,当出现滚动字符后即可松开编码器
3.白色字符1菜单是电压3V校准菜单,转动编码器选择相应的代码,顺时针转电压升高
逆时针转电压降低,万用表显示3v时短按编码器确认。
4.白色字符2菜单是高压档校准,方法同上。
5.将万用表转为电流档(万用表电流档至少10A,推荐使用15-20A的万用表)
接到2400输出端。
6.白色字符3菜单是电流1A的校准,白色字符4菜单是电流9A校准档,方法同3

楼主:
中兴2400 4.3版本三代改0-240V变压器改法

网友A:
值得学习,我要先有中兴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得学习,我要先有中兴电源

中兴2400已经从5 6十块涨到大几百。。。

网友:
又多了一种玩法!以后会不会有三切版本?

网友:
有几台全新2400 v4.3的,未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