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海洋王手提式防爆探照灯拆解(RJW7102A/LT )

楼主(2024-11-30):
车间的海洋王防爆探照灯,强光闪烁,询问售后怀疑电池故障,更换需好几百!而且走公司采购估计得个把月。所以给我拿来看看,不行自己换电池。
拿回来拆解发现电池电压偏低,测试电池除容量衰减25%外没啥问题。自带充电器充电测试发现插头接触不良,而且充电指示灯反人类设计,绿灯充电、红灯充满!导致同事误以为充电充满。
既然都拆了就给大家看看吧,随便给换个DC插头,给充电器上贴个指示灯说明标签,免得同事又看错灯。

一:电筒拆解

手电筒外观,外壳有分量、结实。

把手上印刷有电筒参数

脱掉衣服,裸体的样子挺光溜

灯头,三颗灯珠

灯珠特写,每颗3W

灯桶尾部,就一个DC充电口

头盖、尾盖丝扣连接,有机米螺丝固定

拆下尾部机米螺丝,旋开后盖(很紧,拆了好半天),后盖用密封圈和硅油密封。

抽出尾盖,里面固定主板和电池,这么大空间就装4颗18650!

看看电池数据,只有2000mAh,有点小气了

电池架顶部是连接灯头触点的PCB板,内正外负

看看灯头触点,这电筒外壳相当厚实,灯头这边太紧,就不拆了

拆掉顶部螺丝和立杆,就可以分离开各组件

主板背面没有元件,正面元件也不多

大电感下面还藏着一颗芯片,上左AO4407:PMOS 30V/12A,控制灯珠电压;左下HT46R002:单片机,控制低/高/闪灯;右上HT7550/2:100mA/5V LDO,给单片机供电;主板没有充电电路,靠充电器控制充电。

电筒开关在把手上,拆开盖板有橡胶垫密封,里面一颗按钮开关

二:电池测试

电池拆下充满电压,放电仪1A/12V截止放电

测试结果,电池容量衰减越25%,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三:充电器拆解

配套充电器正面(故障插头已更换)

充电器反面,数据标签,450mA电流感觉有点小

外壳标签下面藏有一颗螺丝,和卡扣配合固定

拆开,充电器主板做工还行,电源管理芯片为OB2358AP,转灯控制用LM358

主板背面,全贴片元件

给充电器指示灯贴个说明标签,不然很容易误判充电状态

拆解、维修完成,谢谢各位翻阅!!

网友:
应该把红绿灯换一下

网友:
4节18650,容量高的话,是否能在低档亮两天?

网友:
国内企业就只会做这些小动作,诸如打磨芯片,异形充电口,异形螺丝,外正内负,等没技术含量的东西,我呸!

网友:
外观简单粗暴,内部一般般,话说4只18650电池还是只有2AH的确有些扣。以后可以自己换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这些芯片参数是从哪找的?

网友:
公司发了个小的海洋王防爆电筒,型号是JW7301/HL,1个18500电池1400mAh,没有按钮开关,是旋转头部来开关的。

网友:
指示灯是不是三脚红绿共地那种?给它旋转180度实现红灯充电绿灯充满行不行呢?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看晚上亮度怎么样

网友:
贵 在防爆了

网友:
4节18650,够威够力~又给单位省了几百,整完了就没别的了?

网友:
这灯真是反人类

网友:
做工还不错,海洋王也算工业手电筒里面的大品牌了

网友:
充电器拆都拆了,把指示灯调转一下不就正常了

网友:
穿外套的灯,挺特别啊
详细的拆解,还加了标签,不错

网友:
海洋王的电池挺另类的,价格还特贵,你再多的拆机18650也用不上。

网友:
很容易腐蚀生锈

网友:
卖了品牌价了,沽了防爆的光,价格翻了几倍。

网友:
外观很像保温杯

网友:
这灯照在脸上狠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