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比亚迪唐感觉鼓风机噪声大,电机不好拆,但轴套加了点油

楼主(2024-11-30):
比亚迪唐感觉鼓风机噪声大,拆掉鼓风机用手转感觉比较涩,松手之后很快就停了,可能轴套缺少润滑了

鼓风机是SIMCO南京胜捷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产的,型号SJZF8011-21,12V 2850r/min 23A,比亚迪部件号是BYDS6DM-8112010

想拆开,但拆掉风轮之后,感觉有几个地方拆不动了,最终折腾好久,终于把电机拆出来了。但电机前后盖都不好拆,只能把轴套加了点油,电刷打磨下,声音稍微小点

拆到这里还算顺利,想继续拆感觉比较难
电机两根铜片和有卡脚卡壳子上,比较深,用螺丝刀弄个弯钩使劲顶能顶一点回去把两根铜片退出去

然后电机有三个卡扣脚固定到铁底座上,用平口螺丝刀翘,但把塑料都翘弯了铁也不动

电机的是塞进塑料壳里的,两个铜片退出之后,使劲拽能拽出来,或者拆开给电机散热的通风管从下面撬

网友A:
可以考虑把家里的抽油烟机 拆一遍,

然后再来研究这玩意儿,

原理, 离心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把家里的抽油烟机 拆一遍,

然后再来研究这玩意儿,

原理是类似,不过主要问题是图上那几个卡扣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类似,不过主要问题是图上那几个卡扣不知道怎么拆

您在现场,  您手头有实物,  热风枪吹,
大不了  环氧树脂 AB 胶 再粘回去.......

东西拆坏了  和我没关系啊 ~~~

网友:
离心鼓风电机

网友B:
能看见轴承不,能看见直接针管打油进去。就别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见轴承不,能看见直接针管打油进去。就别拆了。

上面的轴套能看见了,底下那个还看不到

网友C:
白色的是毛毡?直接上点油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是毛毡?直接上点油得了

是毛毡,但只有上面这个能看到,下面里面还看不到。
如果直接往里面盲喷除锈剂又怕把碳刷的灰尘给弄进去

网友:
我觉得可以不用拆开,直接上点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毛毡,但只有上面这个能看到,下面里面还看不到。
如果直接往里面盲喷除锈剂又怕把碳刷的灰尘给弄进去 ...

别喷除锈剂或者WD,直接把机油滴答毛毡上,里面是轴套,自己会润进去的

网友:
  需要专用工具拆吧,实在不行4S店解决。

网友:
许多设备都需要专业的拆解工具,这样会显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这两颗螺丝看过吗?

网友:
这两个卡片拆开看过吗?哦,这个看过了。

楼主:
总算拆下电机能看到另一个轴套了

看碳刷表面有凹凸不平,很奇怪,需要打磨吗?

网友D:
我去  这怎么还是含油轴套的结构呢。一直以为是轴承。多加点缝纫机油

网友E:
风噪,上油也没多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噪,上油也没多大用

上完油,电刷打磨了下,感觉噪声稍微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  这怎么还是含油轴套的结构呢。一直以为是轴承。多加点缝纫机油

是啊没想到用最便宜的轴套的有刷的,看有些车上用的无刷轴承的应该比这种好,但买车的时候不拆也不知道
这电机前后盖都不好拆,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专用工具能拆的,只能用砂纸伸进去打磨下电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