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4.2寸黑白墨水屏日历时钟资料分享

楼主(2024-12-05):
由于很长时间以来我的电脑打开、登陆本站非常困难,好久没有在这里发贴了,这两天发现情况好转的很多随时都可以点开网站了,高兴之余决定将做了很长时间的黑白墨水屏时钟的资料、代码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有能力的也可以仿制一下,如果制作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帖发问若我见到回帖的话定会回复讨论。废话不说直接上料:
1.墨水屏:双SSD1608驱动的4.2寸黑白墨水屏电子价签,此前曾经发帖说过这个屏幕:
自己挖坑崴了自己的脚,记录点亮墨水屏的那点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2049&fromuid=1505079(出处: 数码之家)
2.MCU:STC8H8K64U-TSSOP20
3.RTC:RX8025T
4.供电:充电锂电池502540,外形40*25*4容量500mAh,整机每分钟局部刷屏一次,每30分钟全刷新一次,局刷很快无法测试、全刷新时约6S左右电流在10-18mA。
5.制作只是实现一个日历时钟的功能,使用小充电电池力求低功耗,最终实现的效果为无刷新操作时整机电流为4.5uA(由优利德万用表LNI-T  UT39E测试)
6.原理图与PCB图仅供参考,两者中的元件或有不对应之处,元件型号、参数与图符属性无关而以标注为准,原理图中的4个按键在PCB上由一个贴片五向开关替代,文件可以使用力创EDA打开编辑。
7.开源资料为wannenggong原创、使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整机使用原机壳,PCB外形与原始电路板一致、组装时需要对后盖内部格栅进行修剪并开孔,完成后效果如下:

电路板展示:

原理图、PCB图文件:

补充内容 (2024-12-29 20:19):
源代码有修改,详见19楼!!!!

网友:
万能工你好

楼主:
占楼!
此次制作的代码调试前后经历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今天发稿之前还在修改代码添加了夜间固定显示一幅图片的功能,夜里10点至早晨5点之间的7个小时可以不刷屏,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省电,时钟只是显示时和分没有秒显示也没有秒闪烁玩过墨水屏的朋友都知道啥原因就不多说了,辅助显示内容有农历日期、二十四节气、数伏、数九时间显示,其中除了农历日期的相关代码外其他辅助显示代码都是我自己写的有兴趣的新手可以参考、高手可以指正,在写按键代码时才知道,墨水屏驱动中的按键代码相比LCD、TFT、OLED等屏而言是很麻烦的,对于我这个二把刀编程者而言前后用了一个多月才实现了基本功能,后来改成可以唤醒睡眠中的MCU的中断按键代码又用了很长时间,个中难处一言难尽,虽然在编程高手大神的眼中这些都不值一提,但对我而言真的挺难的,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份困难感觉才使我在此前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玩墨水屏,此后或许还要玩很长的时间,这或许就是所谓“爱好”吧、越难弄则兴趣越浓,其实无论费多大力气弄懂的东西也并非是有用途的技艺而最终的制成品也还是一个电子垃圾,但却总是不觉得自己傻,不知道是否还有如我之人。

楼主:
你好,我打字慢了些就让你抢去一层,欢迎临帖,更欢迎发表见解讨论问题。

网友A:
做的真漂亮啊这壳打磨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漂亮啊这壳打磨过了的?

是原来的壳子,只是把后盖内部碍事部位的加强栅格去除一点再开了些孔而已。

网友B:
PCB自己嘉立创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自己嘉立创打的?

是的,修修改改弄了好几次才感觉可以了。

网友:
好,要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哈哈,还可以显示农历,不错

网友C:
农历的数据,从哪里读取的

网友D:
老哥这个充电座子焊的挺个性的……很久以前也想玩玩这个的…后来发现咸鱼上的成品居然才20块钱左右…果断撸了个…然后手里的墨水屏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这个充电座子焊的挺个性的……很久以前也想玩玩这个的…后来发现咸鱼上的成品居然才20块钱左右…果断撸 ...

也是买了好多这种mini座的小板子,以前都是直接用小板子这次就拆下来直接焊上了。就是想弄一个省电的屏幕来玩玩,有空闲时玩玩墨水屏也蛮有意思的,它的驱动和LCD类的屏幕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农历的数据,从哪里读取的

如果完整的看过代码,或许就没问题了,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是:农历数据是怎样显示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解释如下:
工程主函数中有以下代码:
////时钟运行///////////////////////////////////////////////////////////
        else if((n == 0) || (working_flag == 1)) //间隔1分钟刷新一次显示
        {
            working_flag = 0;      //清除标志避免循环执行此段程序
            ADC0_flag = 1;       //检测电量
            TR0 = 0;        //正常运行时关闭定时器T0
            if((mi == 0) || (mi == 30))       //每逢0分钟与30分钟全屏刷新
            {
                if(Clear_flag)
                {
                    Clear_flag = 0;     //清屏标志清零
                    EPD_WhiteScreen_White(); //间隔半小时全屏刷新一次
                }
                EPD_HW_Init();
                EPD_Part_Init();
                time_display_out(); //显示输出时间
                EPD_Part_Update();
            }
            else     //非0或30分钟正常走时显示且每分钟局刷一次
            {
                EPD_HW_Init();
                EPD_Part_Init(); //正常为局部显示时间、电量
                time_display_out();
                EPD_Part_Update();
                Clear_flag = 1;  //30分钟清屏一次的标志置位
            }
            EPD_sleep();   //刷新屏幕后屏幕休眠
            sleep_flag = 1;   //刷新屏幕后mcu休眠标志置位
        }
/////////////
代码中的时间显示输出函数time_display_out(); 代码如下:
void time_display_out()
{
    read_8025data();
    time_display_chs();//年、月、日、星期、时、分显示
    nl_text();//农历日期显示
    jie_qi();//二十四节气显示
    if((mo == 7) || (mo == 8))
    {
        shufu_dat();//数伏显示
    }
    if((mo == 12) || (mo == 1) || (mo == 2) || (mo == 3))
    {
        shu_jiu();//数九显示
    }
}
看看此函数的执行顺序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完整的看过代码,或许就没问题了,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是:农历数据是怎样显示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 ...

RX8025里面没有农历的原始数据寄存器,你是根据年月日,用公式换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8025里面没有农历的原始数据寄存器,你是根据年月日,用公式换算的吗

单片机万年历的农历代码是数据表+查表算法,我的工程里有代码你可以下载看看,大家用的都是多年前网上流行的代码、本帖最近还有朋友发帖修正数据表错误的帖子:1901年~2099年公历转农历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505079

网友:
这个程序编写实属不易

网友:
挺好的,自己的爱好再怎么过程艰巨也开心!

楼主:
使用中发现农历显示错误,在此给出修改后的代码,有用到的可以看看,代码如下:
一、将原代码nong_li.c文件中数据表换成完整以下的完整数据表:
注:本数据表已经根据网友 @mmxx2015 分享的文章勘误,相关内容请移步原帖:1901年~2099年公历转农历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8126&fromuid=1505079
(出处: 数码之家)

以下是我的数据表:(在nong_li.c文件中)
u8 code year_code[] =
{

                0x04, 0xAe, 0x53, //1901 0
    0x0A, 0x57, 0x48, //1902 3
    0x55, 0x26, 0xBd, //1903 6
    0x0d, 0x26, 0x50, //1904 9
    0x0d, 0x95, 0x44, //1905 12
    0x46, 0xAA, 0xB9, //1906 15
    0x05, 0x6A, 0x4d, //1907 18
    0x09, 0xAd, 0x42, //1908 21
    0x24, 0xAe, 0xB6, //1909
    0x04, 0xAe, 0x4A, //1910
    0x6A, 0x4d, 0xBe, //1911
    0x0A, 0x4d, 0x52, //1912
    0x0d, 0x25, 0x46, //1913
    0x5d, 0x52, 0xBA, //1914
    0x0B, 0x54, 0x4e, //1915
    0x0d, 0x6A, 0x43, //1916
    0x29, 0x6d, 0x37, //1917
    0x09, 0x5B, 0x4B, //1918
    0x74, 0x9B, 0xC1, //1919
    0x04, 0x97, 0x54, //1920
    0x0A, 0x4B, 0x48, //1921
    0x5B, 0x25, 0xBC, //1922
    0x06, 0xA5, 0x50, //1923
    0x06, 0xd4, 0x45, //1924
    0x4A, 0xdA, 0xB8, //1925
    0x02, 0xB6, 0x4d, //1926
    0x09, 0x57, 0x42, //1927
    0x24, 0x97, 0xB7, //1928
    0x04, 0x97, 0x4A, //1929
    0x66, 0x4B, 0x3e, //1930
    0x0d, 0x4A, 0x51, //1931
    0x0e, 0xA5, 0x46, //1932
    0x56, 0xd4, 0xBA, //1933
    0x05, 0xAd, 0x4e, //1934
    0x02, 0xB6, 0x44, //1935
    0x39, 0x37, 0x38, //1936
    0x09, 0x2e, 0x4B, //1937
    0x7C, 0x96, 0xBf, //1938
    0x0C, 0x95, 0x53, //1939
    0x0d, 0x4A, 0x48, //1940
    0x6d, 0xA5, 0x3B, //1941
    0x0B, 0x55, 0x4f, //1942
    0x05, 0x6A, 0x45, //1943
    0x4A, 0xAd, 0xB9, //1944
    0x02, 0x5d, 0x4d, //1945
    0x09, 0x2d, 0x42, //1946
    0x2C, 0x95, 0xB6, //1947
    0x0A, 0x95, 0x4A, //1948
    0x7B, 0x4A, 0xBd, //1949
    0x06, 0xCA, 0x51, //1950
    0x0B, 0x55, 0x46, //1951
    0x55, 0x5A, 0xBB, //1952
    0x04, 0xdA, 0x4e, //1953
    0x0A, 0x5B, 0x43, //1954
    0x35, 0x2B, 0xB8, //1955
    0x05, 0x2B, 0x4C, //1956
    0x8A, 0x95, 0x3f, //1957
    0x0e, 0x95, 0x52, //1958
    0x06, 0xAA, 0x48, //1959
    0x6A, 0xd5, 0x3C, //1960
    0x0A, 0xB5, 0x4f, //1961
    0x04, 0xB6, 0x45, //1962
    0x4A, 0x57, 0x39, //1963
    0x0A, 0x57, 0x4d, //1964
    0x05, 0x26, 0x42, //1965
    0x3e, 0x93, 0x35, //1966
    0x0d, 0x95, 0x49, //1967
    0x75, 0xAA, 0xBe, //1968
    0x05, 0x6A, 0x51, //1969
    0x09, 0x6d, 0x46, //1970
    0x54, 0xAe, 0xBB, //1971
    0x04, 0xAd, 0x4f, //1972
    0x0A, 0x4d, 0x43, //1973
    0x4d, 0x26, 0xB7, //1974
    0x0d, 0x25, 0x4B, //1975
    0x8d, 0x52, 0xBf, //1976
    0x0B, 0x54, 0x52, //1977
    0x0B, 0x6A, 0x47, //1978
    0x69, 0x6d, 0x3C, //1979
    0x09, 0x5B, 0x50, //1980
    0x04, 0x9B, 0x45, //1981
    0x4A, 0x4B, 0xB9, //1982
    0x0A, 0x4B, 0x4d, //1983
    0xAB, 0x25, 0xC2, //1984
    0x06, 0xA5, 0x54, //1985
    0x06, 0xd4, 0x49, //1986
    0x6A, 0xdA, 0x3d, //1987
    0x0A, 0xB6, 0x51, //1988
    0x09, 0x57, 0x46, //1989
    0x54, 0x97, 0xBB, //1990
    0x04, 0x97, 0x4f, //1991
    0x06, 0x4B, 0x44, //1992
    0x36, 0xA5, 0x37, //1993
    0x0e, 0xA5, 0x4A, //1994
    0x86, 0xB2, 0xBf, //1995
    0x05, 0xAC, 0x53, //1996
    0x0A, 0xB6, 0x47, //1997
    0x59, 0x36, 0xBC, //1998
    0x09, 0x2e, 0x50, //1999 294
    0x0C, 0x96, 0x45, //2000 297

    0x4d, 0x4A, 0xB8, //2001 300
    0x0d, 0x4A, 0x4C, //2002
    0x0d, 0xA5, 0x41, //2003
    0x25, 0xAA, 0xB6, //2004
    0x05, 0x6A, 0x49, //2005
    0x7A, 0xAd, 0xBd, //2006
    0x02, 0x5d, 0x52, //2007
    0x09, 0x2d, 0x47, //2008
    0x5C, 0x95, 0xBA, //2009 323
    0x0A, 0x95, 0x4e, //2010 326
    0x0B, 0x4A, 0x43, //2011
    0x4B, 0x55, 0x37, //2012
    0x0A, 0xd5, 0x4A, //2013
    0x95, 0x5A, 0xBf, //2014
    0x04, 0xBA, 0x53, //2015
    0x0A, 0x5B, 0x48, //2016
    0x65, 0x2B, 0xBC, //2017
    0x05, 0x2B, 0x50, //2018
    0x0A, 0x93, 0x45, //2019
    0x47, 0x4A, 0xB9, //2020
    0x06, 0xAA, 0x4C, //2021
    0x0A, 0xd5, 0x41, //2022
    0x24, 0xdA, 0xB6, //2023
    0x04, 0xB6, 0x4A, //2024
    0x6A, 0x57, 0x3d, //2025
    0x0A, 0x4e, 0x51, //2026
    0x0d, 0x26, 0x46, //2027
    0x5e, 0x93, 0x3A, //2028
    0x0d, 0x53, 0x4d, //2029
    0x05, 0xAA, 0x43, //2030
    0x36, 0xB5, 0x37, //2031
    0x09, 0x6d, 0x4B, //2032
    0xB4, 0xAe, 0xBf, //2033
    0x04, 0xAd, 0x53, //2034
    0x0A, 0x4d, 0x48, //2035
    0x6d, 0x25, 0xBC, //2036
    0x0d, 0x25, 0x4f, //2037
    0x0d, 0x52, 0x44, //2038
    0x5d, 0xAA, 0x38, //2039
    0x0B, 0x5A, 0x4C, //2040
    0x05, 0x6d, 0x41, //2041
    0x24, 0xAd, 0xB6, //2042
    0x04, 0x9B, 0x4A, //2043
    0x7A, 0x4B, 0xBe, //2044
    0x0A, 0x4B, 0x51, //2045
    0x0A, 0xA5, 0x46, //2046
    0x5B, 0x52, 0xBA, //2047
    0x06, 0xd2, 0x4e, //2048
    0x0A, 0xdA, 0x42, //2049
    0x35, 0x5B, 0x37, //2050
    0x09, 0x37, 0x4B, //2051
    0x84, 0x97, 0xC1, //2052
    0x04, 0x97, 0x53, //2053
    0x06, 0x4B, 0x48, //2054
    0x66, 0xA5, 0x3C, //2055
    0x0e, 0xA5, 0x4f, //2056
    0x06, 0xAA, 0x44, //2057
    0x4A, 0xB6, 0x38, //2058
    0x0A, 0xAe, 0x4C, //2059
    0x09, 0x2e, 0x42, //2060
    0x3C, 0x97, 0x35, //2061
    0x0C, 0x96, 0x49, //2062
    0x7d, 0x4A, 0xBd, //2063
    0x0d, 0x4A, 0x51, //2064
    0x0d, 0xA5, 0x45, //2065
    0x55, 0xAA, 0xBA, //2066
    0x05, 0x6A, 0x4e, //2067
    0x0A, 0x6d, 0x43, //2068
    0x45, 0x2e, 0xB7, //2069
    0x05, 0x2d, 0x4B, //2070
    0x8A, 0x95, 0xBf, //2071
    0x0A, 0x95, 0x53, //2072
    0x0B, 0x4A, 0x47, //2073
    0x6B, 0x55, 0x3B, //2074
    0x0A, 0xd5, 0x4f, //2075
    0x05, 0x5A, 0x45, //2076
    0x4A, 0x5d, 0x38, //2077
    0x0A, 0x5B, 0x4C, //2078
    0x05, 0x2B, 0x42, //2079
    0x3A, 0x93, 0xB6, //2080
    0x06, 0x93, 0x49, //2081
    0x77, 0x29, 0xBd, //2082
    0x06, 0xAA, 0x51, //2083
    0x0A, 0xd5, 0x46, //2084
    0x54, 0xdA, 0xBA, //2085
    0x04, 0xB6, 0x4e, //2086
    0x0A, 0x57, 0x43, //2087
    0x45, 0x27, 0x38, //2088
    0x0d, 0x16, 0x4A, //2089
    0x8e, 0x93, 0x3e, //2090
    0x0d, 0x52, 0x52, //2091
    0x0d, 0xAA, 0x47, //2092
    0x66, 0xB5, 0x3B, //2093
    0x05, 0x6d, 0x4f, //2094
    0x04, 0xAe, 0x45, //2095
    0x4A, 0x4e, 0xB9, //2096
    0x0A, 0x2d, 0x4C, //2097
    0x0d, 0x15, 0x41, //2098
    0x2d, 0x92, 0xB5, //2099
};

二、修改源代码文件hint_text.c中的函数void nl_text(void)中的第3行代码更换成以下代码:

Conversion(read_8025(0x06), read_8025(0x05), read_8025(0x04));

资料开放网盘分享:(已经修改了一些显示错误)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6ofoneeARKqmXRcaYduKQ
提取码: 33bw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中发现农历显示错误,在此给出修改后的代码,有用到的可以看看,代码如下:
一、将原代码nong_li.c文件 ...

谢谢,特别是网盘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