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油烟机电机用什么润滑?

楼主(2024-11-30):
清洗烟机,电机拆下来了,出厂得十多年了,如果要是保养加油,请问用什么润滑?是用润滑油还是润滑脂?

网友:
不懂,不过看别人拆鸡要看里面结果,有海绵的那种应该是要把油加到海绵里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网友A:
里面是滚珠轴承,不拆开电机加不了,并且油脂种类不同混合在一起反而适得其反。如果运转不灵活拆开直接换轴承,否则可不管他。

网友:
铜套+毛毡的加机油,滚珠轴承的直接换新轴承

网友:
这需要看轴承了,如果是滚珠轴承,基本无法加油(换新的或者拆开清洗加润滑脂,比较麻烦);对于滑动轴承(含油轴套),可以加机油或者取出储油毡圈清洗后装回去再浸足机油即可。

网友:
白色的含硅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滚珠轴承,不拆开电机加不了,并且油脂种类不同混合在一起反而适得其反。如果运转不灵活拆开直接换轴 ...

用手拧,无异响,工作运转正常,合计年头多了。您说得对,各润滑油混一起也可能是不好,就这么先用吧。

网友:
一般的油就行吧

网友:
油烟机的电机成天在油烟中薰着,不用加油。

网友B:
我家樱花快20年了,质保早过了。我是网上买了一个同型号的,把旧的换下来。简单,不过里面的油污清理了快2小时。

网友:
高速电机,加润滑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樱花快20年了,质保早过了。我是网上买了一个同型号的,把旧的换下来。简单,不过里面的油污清理了快2 ...

我这干了2天,都洗完了,扔一地还没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干了2天,都洗完了,扔一地还没装呢。

这玩意过几个月就要彻底清理,虽然我家用的是免清洗的油烟机,经常拆开清理一下油污

网友(2025-01-14):
油烟机用的电机应该是滚珠轴承全密封的电机,如果没有异响,运转顺畅是不需要加油维护的。如果是运转有噪音,就要拆开电机把滚珠轴承的旧润滑油清理干净再换上新的润滑油,或者换新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