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电源的疑问

楼主(2024-11-30):
不懂就来求学了

1、隔离电源是不是就是以前那种变压器 电-磁 | 磁-电 线性电源啊?
2、体积很大转换率很低的带变压器的线性电源是不是都是隔离电源呢?是不是可以理解带大变压器的线性电源就是隔离电源的一种?
3、隔离电源是不是有开关隔离电源呢?我看确实有卖开关隔离电源的,但是隔离电源不是输入输出都要相互隔离的嘛,开关电源也可以做到输入输出完全隔离吗?
4、如果使用环境比较潮湿,是不是用隔离电源更安全?不会有任何感应电或者漏电?

多谢指点。

网友A:
楼主这些问号改成!号就行了,答案都是“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些问号改成!号就行了,答案都是“ok”。

多谢指点,再问一句,像普通的路由器12V 2A开关电源,笔记本19V开关电源,手机充电器等这些开关电源都是隔离电源啊?
我记得貌似只有LED驱动电源不是隔离电源,其他的正规大厂开关电源都是隔离电源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再问一句,像普通的路由器12V 2A开关电源,笔记本19V开关电源,手机充电器等这些开关电源都是 ...

一般都是。
只是维修中说的隔离电源一般是220-220的。目的是为了示波器等测量设备可以安全绝地测量被维修物品的热地(也就是被维修物品隔离变压器初级接触220市电的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再问一句,像普通的路由器12V 2A开关电源,笔记本19V开关电源,手机充电器等这些开关电源都是 ...

是呀,凡是可能被人体接触的电源输出端,必须跟市电隔离,led灯电源很多也是隔离的,为了节省成本也有非隔离的~原因是照明灯一般不会直接接触人体~就像照明灯泡一般都是直接市电一样,但是一旦会跟人体接触的照明灯泡则必须隔离市电:如手持灯要变压器隔离并降压到36v甚至12v,led电源也是这样的弄法。

网友:
安全第一,是该注意

网友B:
隔离电源看你怎样理解,只要2个电压源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电源也就是说两个电源正负极之间绝缘电阻无穷大的都算隔离电源。

网友:
隔离电源是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有一道隔离层,可以有效地将输入和输出隔离开来的电源。

网友C:
具体看用途,

一般说的隔离电源,是以前为了防止部分场合防止触电,用变压器隔离一下。

在电子维修中也会使用。

但对于开关电源,也有隔离变压器一说,相对的就是热地的非隔离电源;维修热地非隔离电源,理论上就要外加隔离变压器,谨防触电。

网友:
若是自耦变压器就不能做隔离了

网友D:
以前给音箱加装蓝牙模块时,共用电源时有噪音,才接触到隔离电源模块,很小一个就解决问题。那时候好几块一个,现在1元左右。想了解的,可以去淘宝ICASH旗舰店看看,天猫福气红包频道和猫猫币频道都能兑到1元红包,加上淘宝拍照的红包,基本上可以0元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凡是可能被人体接触的电源输出端,必须跟市电隔离,led灯电源很多也是隔离的,为了节省成本也有非 ...

学到了,凡是跟人体直接接触的电源,理论上必须隔离。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电源看你怎样理解,只要2个电压源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电源也就是说两个电源正负极之间绝缘电阻无穷大的 ...

学习到了
只要2个电压源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电源也就是说两个电源正负极之间绝缘电阻无穷大的都算隔离电源。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看用途,

一般说的隔离电源,是以前为了防止部分场合防止触电,用变压器隔离一下。

多谢指点
于开关电源,也有隔离变压器一说,相对的就是热地的非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给音箱加装蓝牙模块时,共用电源时有噪音,才接触到隔离电源模块,很小一个就解决问题。那时候好几块一 ...

多谢指点
原来还有隔离电源模块这东西

网友:
开关电源不能宠统的称为隔离电源,要看它的拓朴结构

网友:
简单说就是电源输出和大地之间不通,人触电一般是是指电流通过人体回流大地,只要设备输出和大地之间无法形成回路,就算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