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5GCPE加散热片

楼主(2024-11-30):
因为很热,5G部分是采用展锐春藤V510,同样方案的CPE我5年前测试半小时才用了20GB流量温度都达到了90多度,果断拆开加了温控风扇常年45度。这个也是一样的路由器+5G模块方案,关掉2.4gWiFi纯待机还有7瓦多功耗,就待机室温20度CPE出来的热空气能把温度计加热到35度,更别说大流量使用了,流量越大功耗越大,而我用量比一般人大一天都300GB,有的人可能一个月都没这量所以原散热也够了。测速时候USB表头最高都16瓦了,还没算适配器效率。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加个风扇底座,配套的卖29元就一个塑料壳套一个风扇。卖9块9还差不多,我也不喜欢风扇声吵,所以面临失去保修还是拆开贴了散热片,贴好后CPE重了一半拿它都得抓紧。
少拍了很多图,将就看看吧。漏掉的重点我口述CPE配置是5G部分是独立的,M2接口雁飞NU313模块,路由器部分是主控mt7981B,双核1.3内存256闪存16,无线是mt7976(ax3000 规格一个芯片包含5.8g3T3R 2.4g2T2R)再就只有一个交换机了mt7535E(mt7621里集成的交换机就是这个)。其实我不喜欢这种架构,功耗高性能也不行。这个我实测最高才跑500Mbps。我更喜欢那种5G模块当主控的,外设只需WiFi芯片,比如随身WiFi就是这种架构,很多那种一个网口的轻量CPE也是这种只是多一个网口芯片,当然不是这种性能不行,烽火CPE也是这种架构人家却属于顶级梯队价格都卖千多两千了,价格好几倍。
由于本身散热已经差不多了,屏蔽罩里面芯片都有贴硅胶,就是尺寸有点抠门,所以我只在外面粘贴了散热块,对于正面的发热大户主控和5G模块,也是同样,原装的够厚了,只是尺寸太小。我直接在上面粘一个巨大的散热片,原装的散热片设计成这样小有两个原因,1是可以省料铝(这个产品各方面细节可以看出来很抠门),2是远离天线。 对于加金属散热片影响信号我有心理准备,那些手机那么小,金属外框的手机大把,还不是照样正常,实测加散热后同样位置信号大约下降-5dBm,因为手机卡限速了对于带宽影响我还没测试。
加强散热的核心是交换温度,我曾经那个CPE加了风扇都没用,因为是闷罐温度出不来。所以这个我也撬掉了顶盖,扩大了出气孔,并且给它套上了烟囱,依靠热空气上升的吸力加速空气循环。
总结这CPE不太好用,固件做的太差劲,胜在便宜我才买下,烽火滑伪之类的一个价格顶我这个5~6个了,性能却提升没这么多,我人穷不配使用,我流量卡速度也限速500Mbps,设备再好也是枉然。

楼主:
屏蔽罩我都抠开看了,背面的只有最下面一个有芯片是mt7531交换机,上面就是内置的esim芯片,2焊盘贴了一个。补两张正面漏拍的图,从别人视频了拍的。大的散热片下面是路由器,小的散热片下面是m2接口的5G模块。

至于这种带esim的CPE,全都有控!我就说一点,可以从微信充值界面看到更改自己CPE的WiFi和密码你说有没有控?只不过这款CPE允许插自己的卡使用罢了,那些卖一百多两百的CPE我也想要啊,但是有控插不了自己的卡我没有技术玩不转。

网友A:
什么流量卡,一天用300G,速度还杠杠地?

网友:
不错,热塔自然拔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流量卡,一天用300G,速度还杠杠地?

限速500Mbps不限量手机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限速500Mbps不限量手机卡,

这么好的卡哪里可以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卡哪里可以买到呢?

找持有愿意卖的人过户。几千块吧,如今跌了6000左右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cpe.没想到你一天可以跑300G.流量真大.我一个月套餐也就这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cpe.没想到你一天可以跑300G.流量真大.我一个月套餐也就这个数 ...

这个月平均每天不到300G,主要是下载大东西的场景需要5G,4G太难了是nat4的速度起不来,5G我这大部分IP是nat1,下载可以跑很快。流量用的少的话就用这种随身WiFi4G就够了,还省电呢,平均功耗0.6瓦。一个月都要不了一块钱电费,5GCPE就得好几块钱电费。

网友:
这个牛,散热确实很强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上面上网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卡哪里可以买到呢?

我5张呢 哈哈哈28一个月

楼主:
今天分别6点和12点测试了速度,增加散热片后直观影响了信号,这个CPE速度还是比手机差。测试时候手机与CPE距离约1米,卡是ambr限速500Mbps的,6点时候手机轻松过500Mbps,CPE试了多次只能跑480,中午手机只能跑460的时候CPE只能跑430

网友:
这网速很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蔽罩我都抠开看了,背面的只有最下面一个有芯片是mt7531交换机,上面就是内置的esim芯片,2焊盘贴了一个 ...

————用量比一般人大一天都300GB,有的人可能一个月都没这量所以原散热也够了————
本人手机卡(无限流量)+华为155-835 5G Wifi路由器,Pc通过Rj45接入路由器,迅雷下载《地平线5》安装包,大概110G大小,下载时间30多分钟,下载速度大概30+M/s,下载同一个游戏包三遍就达300G了,也就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华为路由温度不高,速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速500Mbps不限量手机卡,

这卡用起来的体验,完全取决于你的终端接入设备和当地网络带宽了!!支持!!+强烈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持有愿意卖的人过户。几千块吧,如今跌了6000左右

俺无限流量手机卡也是用了两千从别人手里过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5张呢 哈哈哈28一个月

哈哈!俺一张无限流量手机卡,支持5G,每月20元!!

网友:
不错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