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有时不能启动

楼主(2024-11-30):
天气冷了,忽然发现家里的电脑不能启动,取下电源24针接口,再插上24针接口,开机,正常了,但是第二天开机,电脑还是不能启动,还是需要拨插24针接口,才能开机,还好家里有一个备用的电脑电源,拆下电脑电源换上备用电源,一切正常,连用了几天都是正常的。昨天有时间,拆开原电脑航嘉电源,通电测试,短接绿黑线,电源风扇转起来了,测量电压,12V,-12V,5V,3.3v,全部正常,电容没有怀孕,也没有发现有虚焊的地方,现在的问题就是,看起来都是好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就是不能用,装上这个电源能正常开机,第二天就开不了机,请问一下坛友们,这个电源是哪儿的问题?谢谢。

网友:
里面一尘不染。

网友:
电容换了先,可能是时间长了容量衰减了,老鸡鸡经常出现这种,特别是冬天第一次开机启动不了,必需关了再开一次才行...

二○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网友:
不知道哪有问题。

网友:
关机后那个5V副电源?
绿线电压?

网友:
电源先连接主板然后开机 测量各路电压 一般是子线的电容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我的电脑刚插电开机也是没反应,过十秒钟再开才行

网友:
太冷了,CPU测温部分就自动保护了

网友:
查看付电源启动部分

网友:
重新换新的

网友:
开机前先用电吹风把电源吹热一下。

网友:
启动问题呀,找到5vsb紫色线,检查旁边的小电容是否失效?

楼主:
+5VSB紫色待机电源,也是测量正常的,标准的5V电压。旁边的电容是1000uf/16V的,换的是新的,并且用一张绝缘纸隔了一下散热片。

网友:
有测电容的测一下所有的电容,没有测的工具就都换了再试。

网友:
有快失效的电容

网友:
莫非PG信号有问题,前面各位建议的检查或更换电容可以试试

网友:
无源功率因数矫正的电源可以淘汰了,更换支持100v输入可以工作的电源

网友:
蛮干净的,启动时有时无的估计电容是不是有问题,查查看

网友:
先,检查电源的长明电是否正常输出。  如果正常输出用电阻测一下带载能不能带得动。

如果都正常,查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可定有不行的了。。。

这个例子在戴尔和联想品牌机非常多,行政单位发财电容。都按主板损坏更换主板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