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金立老手机 GioNEE GN106

楼主(2024-11-30):
触屏失灵,别的没毛病

网友:
喇叭够大,够劲。

网友:
需要换屏吗?

楼主:
不需要,扔了

网友A:
哪都好,电池不行,插电听电台。

网友B:
金品质,立天下

网友:
电阻屏的时代

网友:
4.4.2 真是经典啊

网友:
这个手机现在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
龙卷风收音机,我现在手机上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都好,电池不行,插电听电台。

呵呵,你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品质,立天下

金品质,立天下

网友:
安卓4.4的系统,确实够老的。

网友:
看不到这产品了。

网友:
感谢拆解,里面的做工看上去好陈旧啊

网友:
这个牌子的手机质量还是可以的,只可惜老板dubo玩的太大了

网友:
如果后续继续使用,应该是换屏维修,不过有没有配件呀

网友:
金立V9游戏手机你不能错过了

网友:
拆件,SIM座,喇叭,电池,FLASH,电容统统都可以拆下来备用...

二○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网友:
排线断了,那就没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