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G 主控,用了十几个量产工具都报错 Not MPISP Mode (1B) 求助大佬

楼主(2024-11-30):
SM2259XT2G 主控,用了十几个量产工具都报错 Not MPISP Mode (1B) 求助各位大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好像是要短接,进入量产模式吧。模式不对

网友:
SM2259XT(AC)_YMTC_TAS_MODW1228A_FWV0513A0.zip  好像没试过这个工具吧?

网友:
用的是什么转接卡?

网友:
有同样的问题,蹲守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你解决了吗?还是我也是这个问题,我还一点都读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要短接,进入量产模式吧。模式不对

我短接了ROM,进入量产模式,如果不短接,打开DG分区工具会卡死

转接卡用的 ITGZ 9210b双协议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解决了吗?还是我也是这个问题,我还一点都读取不了

一直是这个错误,换了N多个版本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可能是转接卡,但我手上只有这个双模的

网友(2025-10-24):
量产工具合集在哪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短接了ROM,进入量产模式,如果不短接,打开DG分区工具会卡死

转接卡用的 ITGZ 9210b双协议硬盘盒 ...

听说开卡双协议的不行,用单协议一般不会出错,M2 nvme吧用jms583

网友:
求短接位置,找不到

网友:
量产工具合集在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