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廉价的AC+ap方案?

楼主(2024-11-30):
1600平厂房,想要wifi覆盖,希望能降低成本。

网友:
二手的大把,欢迎分享使用心得...

二○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网友A:
旧主机装路由系统,搭配各种刷的ap.最廉价,但是都是要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主机装路由系统,搭配各种刷的ap.最廉价,但是都是要靠自己.

是不是需要一台带AC功能的主路由器,加上几台ap就可以了?
AC和AP需要一个品牌吗?普通路由器关闭dhcp功能,是不是就变成了ap?

网友:
多少算廉价?厂房用一般要稳定吧,tp的勉强可以,或者华为soho的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一台带AC功能的主路由器,加上几台ap就可以了?
AC和AP需要一个品牌吗?普通路由器关闭dhcp功 ...

不是,你用普通主机刷X86的路由系统就行了.再搭配那些品牌用的ap.要省钱到极致就选第三方刷的.

网友:
腾达的ac很便宜,大概300,AP有看配置有几十到三四百的

网友:
信息安全要求高么?

网友:
TP的价格还可以,不过稳定性差点.建议锐捷系列,也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也得考虑稳定性

网友:
用TP的,或者到黄鱼找那些半价新货。

网友:
需要带多少台客户端?如果是几台十几台的,不一定要上acap的,用第三方带kvr的也行,比acap便宜点。

网友:
工厂要求不高ap百兆够了 ac千兆,到comfast官网下固件 acap都有,ap用10多块一个7628方案无线路由刷隔几米放一个

网友:
AC+AP没有太便宜的吧,企业用的的东西一般不省钱的,要看你们具体的网络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