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累趴下的360路由p1

楼主(2024-11-30):
这是被人故障替换下来的,我拿来看看,其实吧,也看不出门道,就是好奇这个也可以坏了。

前后

板子正面照

背面

加电个灯好像也指示正常。
测了电源9v500ma实际才5v。看来是电源坏了?
手上没9伏的,直接上12伏没问题吧。电源测电容耐压16v

网友:
直接上12V没事,关键是这货咋这么像螃蟹的,怕是就是好的也没得玩...

二○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网友:
换电源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
直接上12V没事

网友:
原配电源撬开,应该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10年了也该退休了吧

网友:
如何判断故障?

网友:
这个会不会弹广告?

网友:
只要电流1A左右就可以。

网友:
看板子上有个LS5,应该是DC-DC降压的,上12V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据说换固态电容能提升网速

楼主:
看二手的价格,会没有试的心情,等等哪天无事再说

网友:
看标题这么难拆吗

网友:
也该换了,wifi7了现在

网友:
这款都是运营商送的吧

网友:
多半都是电源坏

网友:
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手上没9伏的,直接上12伏,电力充足,路由跑得更快了

网友:
p1配置不行,p2好很多了

网友:
看下路由器上的两个电容耐压,一般是16V,皆可使用12V1A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