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瑞昱RTS5735DL&RM1135量产求助 第二步提示擦除SPI失败

楼主(2024-11-30):
使用的工具是魔改的RTS5735_RM1135_HYV5!颗粒软件自动识别。是四个颗粒!第二步提示擦除SPI失败。

网友A:
你这没有spi 自己补一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没有spi 自己补一个去

我看了其它牌子的板这里也没有芯片啊!

网友:
据说螃蟹新版的工具可以不用这个SPI了,但是工具并没有流出来,原本应该是用新工具开的。所以,要是想用目前留出的工具开,可以补一颗SPIflash上去

网友B:
勾选那个仅更新固件程序,别勾选更新ROM cod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那个仅更新固件程序,别勾选更新ROM code试试。

不行,提示未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没有spi 自己补一个去

是的,就是这个位置,差一个SPI芯片,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面补焊了就能刷过了

网友:
都不选试试。

网友:
短接图片里红框那个JP1再连电脑,点auto detect获取闪存信息和ce信息,不补SPI芯片就不要勾选“更新ROM Code”

网友C:
两个方案,要么都不勾选,要么就加焊SPI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方案,要么都不勾选,要么就加焊SPI芯片

感谢提供方案,不勾选开卡成功了!!

网友(2025-04-24):
这个主控板不好用,发热量大,而且贴颗粒天生总是不对齐的,开卡麻烦

网友:
我一块这个板子,老是提示GPIO设置错误,但是翻遍了没有看到GPIO在哪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方案,要么都不勾选,要么就加焊SPI芯片

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