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想到这么复杂

楼主(2024-11-30):
闲言少叙直接看图,就是这个

下巴底下贴纸2颗螺钉拧下,揭开盖子,先看到pcb板上几个少见的东东

拧下2个固定螺丝,释放排线取下了pcb,pcb上反正2面都密密麻麻

再拧下那个黄色架子固定螺丝,又一块pcb出现,上面也是两面布满螃蟹等等,有BZZ,还有微动行程开关应对扳机

尾部是网线插口,与USB线接驳

如此~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
早期的扫描枪,现在的识别能力更快

网友:
一维激光扫描枪,这做工用料不错。现在用得少了,大部分被二维枪取代了。

网友:
这是老货,现在的估计就一个摄像头加一颗芯片就搞定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网友A:
不认识这是个啥玩意,但看上去一定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识这是个啥玩意,但看上去一定很贵

扫码枪。。  收银的、库房,序列识别的地方常用。

网友:
复杂一点好,扫描速度快还准确

网友:
20008.10.09,看起来似乎是日期,但真的是日期吗?

网友:
我这里的大型百货都是自助收费为主平时只有一个收银员。

网友:
老货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连接线都挺讲究

网友:
老扫码枪现在集成度比这要高

网友:
这种是用电机带动棱镜把激光头的光点变成线,现在改摄像头图像识别了

网友:
拆的真彻底

网友:
这是扫码枪吧

网友:
现在扫码跟手机差不多,都是摄像头加上解码芯片

网友:
这个是早期的,和看芯片封装

网友:
我也有一把十几年前的扫码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