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动车-五星钻豹3000km轴承异响

楼主(2024-11-30):
之前遇到小汽车轴承异响了里程17万公里,去年买的五星钻豹刚刚1年3000公里,后轮轴承就开始滋滋异响,时速30以上无,转速月底滋滋越响亮,频率和车速正比。
耳听是后轮左侧轴承处发出,骑了这么多电动车,第一次遇到轴承异响,才3000公里的准新车啊

汽车换轴承是力气活,不知道电瓶车换轴承容易不,给轴承喷wd40行不行?会不会把内部黄油稀释可直接趴窝

前轮轴承看上去还好,不知道是不是后轮泥沙渗入密封圈导致轴承磨损故障

网友:
几十块买把电扳手拆开看看

网友:
应该是沙子混进去了

网友A:
不见得是轴承异响。

网友B:
仍在等待隔离开关的拆解...

网友:
喷WD40没用,外面那个是水封,你喷不进去,除非你电机取下,把水封撬开,然后看到轴承,通常两这是橡胶封,用个小尖锥钩下,取出侧面封,里面涂点高温润滑脂再装回去试试

你把最后一张图的水封擦干净,就能看到上面字,可以提前2-3/个买水封(黑色丁晴或咖色氟胶)
轴承得拆开才能知道,也可能是非标轴承,或者找到同封车有没有人拆过电机

网友:
轻易不要拆解电机

网友C:
钻豹 不是个摩托车品牌吗?难道和我的飞鸽电动车一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仍在等待隔离开关的拆解...

老铁是真执着啊

网友:
有拉马的话换轴承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铁是真执着啊

确实真的想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是轴承异响。

那还有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豹 不是个摩托车品牌吗?难道和我的飞鸽电动车一样啦

五星钻豹,三线电瓶车,重庆主城没有店铺,区县倒是走,貌似江浙那边的品牌,目前看来车辆的耐久性确实不咋滴

网友:
最近老的新大洲电动车  铅酸的  不行了   刚换了宝岛  1500块的48V24AH锰酸锂电池    老妈日常骑行,不载重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这个换轴承还是比较简单的,自己买过轴承和油封,应该比原厂的好,拆装视频网上很多,

楼主(2025-04-12):
4K+公里,现在后轮轴承异响越来越严重了,换轴承还得拆电机,大工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