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5V保护板D4T110N的mos管型号识别及更换

楼主(2024-11-30):
今天把一个杂牌25V手电钻的6串电芯给更换下,换电芯没啥好说的,点焊机啪啪啪就完了

看到保护板上只有一个mos管,型号是D4T110N,查不到这个参数是啥,除了知道是TO252,N型,其他啥都不知道。

所以想更换或者增加一个Mos管,也不知道加啥型号合适。

保护芯片是CW1073:CW1073系列产品是一款内置高精度检测电和延迟电路的锂电池保护芯片,适用于6~7串锂离子电池或锂聚合物电池PACK。为锂电池包提供过充电检测、过放电检测、过电流检测、均衡、断线检测以及充放电高低温等保护功能。CW1073内置MOSFET驱动功能,支持外部PWM信号通过DCTRL端子来控制DO_PWM端子输出,实现电机调速以及软启动功能。
在此求助如果更换或增加一个mos管,选择哪种合适,最好有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
我看110N04,100A40V左右的mos管可以替换

网友A:
驱动电压  和耐压  以及电流够了就行   没那么多讲究  我见过一个12v电池的保护板用的拆机的MOS管  4个管有三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压  和耐压  以及电流够了就行   没那么多讲究  我见过一个12v电池的保护板用的拆机的MOS管  4个管有 ...

好的,保底是您的了

网友:
垃圾MOS管,换掉吧

建议可以更换成AP80N03D、A09N03、A06N03都行,计算堵转电流应该不会超过80A吧。

网友:
N管的MOS,找电流大的,开关电压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