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主控,29F02T08SCMFP的的颗粒用哪个版本开卡

楼主(2024-11-30):
台积电256G固态,ID检测为Bank00: 0x89,0xc4,0xe6,0x3c,0xa5,0xc,0x0,0x0 - Intel MLC 512Gb/CE 128Gb/die,找了很多个版本工具都不支持这种颗粒,请高手能指点一下哪个版本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46XT/SM2246XT%20R1212A%20%E7%BB%BC%E5%90%88%E5%8C%85.zip
试试 ...

不行还是识别不了闪存,如下图,FlashDB目录下的Flash.SET文件全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46XT/SM2246XT%20R1212A%20%E7%BB%BC%E5%90%88%E5%8C%85.zip
试试 ...

这是用SMI ID读取软件获得的信息
Model: Teclast 256GB A750
Fw   : Q0927A
Size : 244198 MB [256.1 GB]
From smart : [SMI2246XT] [2017-09-27]
Controller : SM2246XT bufferless
Bank00: 0x89,0xc4,0xe6,0x3c,0xa5,0xc,0x0,0x0 - Intel MLC 512Gb/CE 128Gb/die
Bank01: 0x89,0xc4,0xe6,0x3c,0xa5,0xc,0x0,0x0 - Intel MLC 512Gb/CE 128Gb/die
Bank08: 0x89,0xc4,0xe6,0x3c,0xa5,0xc,0x0,0x0 - Intel MLC 512Gb/CE 128Gb/die
Bank09: 0x89,0xc4,0xe6,0x3c,0xa5,0xc,0x0,0x0 - Intel MLC 512Gb/CE 128Gb/die
Channel: 2
CE     : 2
TotDie : 8
Plane  : 2
Die/Ce : 4
Ch map : 0x03
CE map : 0x05
Inter. : 4
First Fblock  :    8
Total Fblock  : 2048
Total Hblock  : 3816
Fblock Per Ce : 1024
Fblock Per Die: 1024
Original Spare Block Count :   130
Vendor Marked Bad Block    :     0
Bad Block From Pretest     :     2

看起来是固件Q0927A但就是识别不了闪存

网友:
参数慢慢试

楼主:
试了十几个版本的工具只有一个能识别出闪存但型号明显不对,只能再找找看了

网友:
固件是Q0927A的量产工具难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十几个版本的工具只有一个能识别出闪存但型号明显不对,只能再找找看了 ...

你只能用1t08ocmfp那个参数看能不能开出来

网友C:
Intel,2Tbit,29F02T08SCMFP=89,C4,E6,3C,A5,0C,1,16,1216,08192,0512,02048,01996,00800,02,02,01,1,41,20,0,08,3F,01,0000,00,00,00,20,20,10,10,00,07,00,01,01,00,00,40,1,0,03,02,01,00,03,00,3,05,01,02,3F,01,01,00,00,00,00,77,77,66,66,0000,

添加这个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l,2Tbit,29F02T08SCMFP=89,C4,E6,3C,A5,0C,1,16,1216,08192,0512,02048,01996,00800,02,02,01,1,41,20, ...

在哪个文件里添加参数,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能用1t08ocmfp那个参数看能不能开出来

软件里识别出来的闪存跟硬盘闪存上的编码不一样,也试过开卡了结果就是失败,试了很多次了都不行,没一个版本能正确识别出来,以前开过2256 2258的都正常,没想到2246的这么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里识别出来的闪存跟硬盘闪存上的编码不一样,也试过开卡了结果就是失败,试了很多次了都不行,没一个 ...

照楼上范老大的参数添加进去FlashDB里面,看能不能开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l,2Tbit,29F02T08SCMFP=89,C4,E6,3C,A5,0C,1,16,1216,08192,0512,02048,01996,00800,02,02,01,1,41,20, ...

没用,能识别成Intel,2Tbit的开卡软件有缓存设置,查过硬盘的参数有256M缓存,但板子上没看有缓存芯片,不知要选哪个缓存跟频率

楼主:
后来发现用2246AB的开卡工具就能识别出Intel,2Tbit(8KP),PF29F02T08SCMFP闪存,但缓存设置里不知要怎么选,硬盘上没发现有缓存芯片,网上找的资料又说这款硬盘有256M缓存,晕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用2246AB的开卡工具就能识别出Intel,2Tbit(8KP),PF29F02T08SCMFP闪存,但缓存设置里不知要怎么选, ...

把图拍出来啊,46xt不能用46en固件开卡,识别出rom没用。   46en可以用46xt的固件开卡

网友:
没参数就搬板46EN吧 ,你这个46XT用 46EN的工具不好开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拍出来啊,46xt不能用46en固件开卡,识别出rom没用。   46en可以用46xt的固件开卡 ...

硬盘就一个主控芯片跟一个闪存颗粒,没有集成DRAM,网上找的资料说是硬盘有256M缓存的,试了2246XT的几十个版本没有一个能识别出闪存,用2246AB 识别出来是Intel,2Tbit(8KP),PF29F02T08SCMFP,而ID工具读取出来的是Intel MLC 512Gb/CE 128Gb/die,不知怎么搞了,原本是有坏块硬盘还是识别将就用的,现在搞的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l,2Tbit,29F02T08SCMFP=89,C4,E6,3C,A5,0C,1,16,1216,08192,0512,02048,01996,00800,02,02,01,1,41,20, ...

还有其它参数吗

网友:
只要适合你的主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l,2Tbit,29F02T08SCMFP=89,C4,E6,3C,A5,0C,1,16,1216,08192,0512,02048,01996,00800,02,02,01,1,41,20, ...

还有其他参数吗,不会调参数,不知道是怎么定义的,照这个参数出现以下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