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AU698X量产工具下载 ALCOR_U2_MP_v23.05.29.00 &v22.04.26.00

楼主(2024-11-30):
What’s new Ver 23.05.29.00
1. 增加支持N38B速度优先。
2. 优化B58R show U3。
3. 修复Ver 23.05.08.00 版本选择最优对比低格掉盘问题。
4. 修复部分flash低格误报40400 问题。
5. 修复Samsung 3D TLC部分flash用Ver 23.05.08.00 版本高格量产过出现报错载入韧体数据失败问题。
6. 修复部分6DDL flash用Ver 23.05.08.00 版本高格量产过报错check FAT error问题。

买AU6989测试架,厂家发来的量产工具软件,
另外附上一个没见过的旧版本 ALCOR_U2_MP_v22.04.26.00
论坛附件有大小限制,用的7z分卷压缩,下载附件文件后请删除 .zip 后缀名

ALCOR_U2_MP_v22.04.26.00 :

ALCOR_U2_MP_v23.05.29.00 :

网友:
正需要,下次还会再来,联想U盘

网友A:
我这边显示ALCOR_U2_MP_v23.05.29.00的压缩文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显示ALCOR_U2_MP_v23.05.29.00的压缩文件损坏

重新下载一次? 是用7zip压缩的,后缀名去掉.zip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下载一次? 是用7zip压缩的,后缀名去掉.zip

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能识别不

网友:
我的芯片ID有,芯片型号为未知

网友(2025-01-07):
nice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我的能用不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USB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1234

设备供应商: Alcor Micro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Device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7.76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C [F500] - F/W 06EE
闪存识别码: 9C3EA4977E55 - 1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9C3EA4977E55        --------
--------        --------
--------        --------
--------        --------
--------        --------
--------        --------
--------        --------
--------        --------

网友B:
我这边下载下来解压时显示压缩文件损坏、我怕下载没下好有从新下了一下 还是不行 ,而且下一次扣一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下载下来解压时显示压缩文件损坏、我怕下载没下好有从新下了一下 还是不行 ,而且下一次扣一次钱 ...

认真看楼主的说明,7zip分卷压缩包,去掉.zip后缀再解压。

我下载测试正常:

网友:
可以用,非常奈斯。

网友:
设备描述: [J:]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6387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8.07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FA00] - F/W F011
闪存识别码: 983E98B376E3 - KIOXIA(铠侠)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983E98B376E3        --------
--------        --------
--------        --------
--------        --------
--------        --------
--------        --------
--------        --------
--------        --------
我这个可以用吗??好多找不到U盘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2025-02-16):
 设备描述: [E:]USB Mass Storage Device(Generic USB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1234

设备供应商: Alcor Micro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Device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7.76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FA00] - F/W FA05
闪存识别码: EC3A94C3A4CA - Samsung(三星) K9GDGD8U0D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K9GCGD8U0F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K9GDG08U0D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K9GDGD8U0D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3A94C3A4CA        --------
--------        --------
--------        --------
--------        --------
--------        --------
--------        --------
--------        --------
--------        --------
求解,试了好多工具都不行

网友: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网友:
我有个tu100 256g的联想u盘,我来试试

网友(2025-04-04):
最新版 开始 那里还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