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通宵做一个体面的烤箱高精度温控器

楼主(2024-11-30):
小米烤箱机械控温版,精度基本是个灾难,因为双金属片在炉外,控温是间接感应,在烤箱炉膛内实际根本没有探头。曾经双11时候搜索过是否有价格合适的温控体面的烤箱,结论是有,进口的,几千上万元,国内的很多不怎么样,各种噱头,什么PID 3.0, 什么碳纤维,打开一看,基本没一个舍得用SSD固态,都是几个继电器噼里啪啦。

搜索单独的温控器,但网上的走量的独立温控器基本都是国产垃圾温控器,加上垃圾SSD,后板几个螺丝柱,非常不体面,使用也不方便。偶尔有几个欧姆龙温控的,仔细放大一看,还是假的,算了,求人不如求己,自己搭一个吧,开干!

温控器,拆自大华黑体 E5CC 欧姆龙,这个温控器体积小,功能及其强大,精度相当可以(±0.2度,使用PT100时)。探头可以覆盖所有常见型号,包括K和PT100,原机使用PT100,这次我准备改为K输入,因为灵敏度高,皮实,而精度对烤箱够用了。

先上器官供体:大华黑体。准备取器官了,有点舍不得,但毕竟我还有海康黑体,这个只能牺牲一下了。

网上买个壳子,和一堆配件,先准备开孔吧,这个头大,看了很多别人用铁钉开孔,钻头开孔,电解开孔,还有用凿子开孔的,我没这个本事,只能上电磨加锯片了。

太费锯片了,一个大孔至少要换2片锯片,其中还崩了几片,好在德国迷你魔还是给力,非常精密,成功率还可以

装上旋转开关指示灯, 装上大华拆下来的温控器,装上TDK的带散热器的工业级过零 固态继电器,核心部件就温控和SSD,这就是体面。要的就是体面。

背面必须不能上所谓的接线排,我喜欢插座,包括一个电源插座接220v,一个输出插座接烤箱,一个K热电偶插座 (网上都是螺钉替代,对热电偶来说是很影响精度的。
另外,热电偶插座到温控器的连接线,必须是热电偶补偿导线,否则温控器冷端温度不等于热电偶冷端温度,会造成较大的测量误差,这个是细节,也是体面。

所有接线,除了两个电源插座,全部采用端子压接,插簧端子全部加厚AMP端子,圆孔端子全部日本制。请忽略布线有点乱不够体面。

原本想用螺丝接线端子,想了下,还是用插簧集线器算了,非常方便,比端子拧更方便,载流量也不错。

装起来了,正面看看还可以

背面,哎,搞通宵,脑子一迷糊,划线画错了面了,这个不太体面,算了。

实测下控温精度,两个k,左边一个接温控,右边一个接万用表

数据差不多,不同独立渠道证实,可以信赖。

既然是新系统,PID必须要自整定一下,下面正在做100%自整定,不是40%,精度差点,过冲差点,但好在整定速度非常快,反应非常灵敏,成功

再测试了下40度,轻松稳定在40度,1800w的烤箱,恒温在40,确实难度很大,过冲有点,到45C,但很快稳定下来了,这里不上照片了

最后,热像看下,看各种螺丝接线桩头是否有过热,效果非常不错,满载才30多度,这样整个温控器都工作在很低的温度下,控温精度进一步被保证,这也是一种体面。

可以用一辈子的温控器,人走机还在,完!

注:温控器使用方法,机械烤箱什么都不用动,只要把两个机械温控器拧到底230度,基本控制 就交给外部温控器了。如果不嫌麻烦,也可以短接内部温控器,另外定时器都是机械发条的,不受间断加热影响,定时依旧有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淘个数显的烙铁改装一下,发热芯断开,头伸进去估计也可行

网友:
电路板挺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淘个数显的烙铁改装一下,发热芯断开,头伸进去估计也可行 ...

可以用ppr热熔器的控制板

网友:
太浪费了,这么小的烤箱。

网友:
DIY精神可嘉!实质上是为温控器安了一个"家",使小温控器成为了大温控器,以方便输入输出和设定。

网友:
欧姆龙的温控器确实好。

网友C:
把电路图公佈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路图公佈出来就好了

很简单啊[

attachimg]2261962

网友:
一般机械温控误差很大

网友:
我是用的这个改的
50-300机械开关开水器电烤箱旋钮温控器油炸炉电炸锅温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pr热熔器的控制板

热熔机的温控不精细,没有PID控制有损面啊。

网友E:
SSR固态继电器 SSD是固态硬盘 另外 那个扭动的开关是控制什么的?

楼主:
电源总开关

网友:
感觉“体面”这个词能流行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熔机的温控不精细,没有PID控制有损面啊。

要用数显调温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SSR固态继电器 SSD是固态硬盘 另外 那个扭动的开关是控制什么的?

我就说嘛,怎么搞个温控还要用固态硬盘,原来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没必要吧?咸鱼上温控仪多得很,也是固态的,接个热偶就可以干活

网友:
直接装到烤箱里不是更方便

网友:
测试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