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拆解固纬gds1102换屏的曲折经历

楼主(2024-11-30):
屏幕花了,换屏。这里最难拆的是前面板,几个卡扣需要同时开启,还有一个暗处螺丝要注意。拆机过程十分容易损坏排线,不能用大力。

说到屏幕真是一言难尽,我第一次淘宝买的也一样花屏,让我觉得换屏没有用。本着死马当活马的精神又买了一次,终于好了,可是这个屏幕看起来真是奇怪,从右边看颜色就不好了,见两个对比图片。根据经验是翻新的屏幕,只能退了,又买了一个,终于正常了。

网友A:
这个屏幕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幕贵吗?

百元以下,不贵好买。

网友:
这个是啥型号的面板啊,我的也是老化了,想换个屏.

网友B(2025-02-05):
好贴,如果再详细一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如果再详细一下更好。

没必要换屏 我花了小200 这种示波器坏了直接买一个新的就行了 省事

网友(2025-04-22):
这款可以和电脑连的,系统win7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