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tigo-S320 512GB 开卡失败Read Retry Table function fail,请问还有的救吗

楼主(2024-11-30):
这是一块2018年生成的金泰克tigo-S320 512GB  固态硬盘

下载的SM2258XT(AD)_HY3D-V4_PKGU0105A_FWT1130A0

用的开卡器,短接ROM后,开卡设置如下

弹出错误

我查了下应该是这个

0xF7>Read Retry Table function fail (F7)/(40.02)>Retry Table 不存在

不知道还有没有救了。谢谢各位

网友A:
你选择flash芯片型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flash芯片型号了吗?

选了,这个截图的时候,上传几次没成功,后面重新打开截图的,截图的时候没选

网友:
开卡步骤都不清楚吧,型号容量最基本的要有吧

网友:
再试着找几个相关的量产工具

网友:
你贴出的芯片ID显示是4CH/2CE,勾选CH/CE组态,CH组态勾选全部,CE组态勾选全部试试看

网友B:
对不起,前面说错了,勾选CH/CE组态后,CH组态勾选全部,CE组态勾选CE0和C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前面说错了,勾选CH/CE组态后,CH组态勾选全部,CE组态勾选CE0和CE1。 ...

感谢,我再试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tigo S320用的颗粒还行,有的根本识别不到。

网友:
换新的使用比较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