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两款8.4V手持电磨对比

楼主(2024-11-30):
电磨是个利用率很高的小工具,以前买的是220V的550W东城的,打磨的时候粉尘到处飞所以我一般都拿到外面去,但是这样拉线就不方便了,后来就想买个充电的,一直对比最终选了8.4V的电磨,因为4.2V的据说力量和续航都比较差强人意,最后选了最右边红色这款,但是买来没用几次那个主轴锁定机构就松松垮垮,最后还锁不住打滑了导致返修了一次,返修回来之后锁定按钮也是松松垮垮,解锁或者上锁转动的时候都有很大的虚位,N年前买的第一款电磨就是锁定按钮松松垮垮锁不住丢了,一直都对这个锁止机构耿耿于怀
在一次偶然机会看到坛内有人发帖介绍了一种牙机夹头的电磨,也是8.4V的,换打磨头只需要拧一下前面那个头就行,这太符合我的需求了,然后就下单买了一个
就是中间这个,体积小

电动螺丝刀,买了两个,很好用,但是得自己改一下扭矩

牙机接头的电磨,我愿称为最强小电磨,价格不贵,同心度也高,测试下来效果很好

这个红色的同心度也不错,电池是两节18650的,电机好像是370,理论上会比上面那个动力强,用下来还可以,只是无力吐槽这个主轴锁

只需要拧一下就能解锁,然后就可以插入打磨头

然后反向拧一下就锁定了

就拧一下这个结构就可以快速锁定和解锁

切割针我喜欢用这种钎焊的,那种上螺丝的同心度不行也容易松脱

两个组合对比,左边的小电磨明显档次更高,两个价格差不了多少,右边那个据说以前很便宜,现在都涨价了

这个设计真不错,两层结构,翻板设计,很方便

网友:
这个用得多,工具就得好。我也有,在吃灰的。

网友:
电摩要求高速还要扭矩,锂电个人感觉还是不如意,不像电动螺丝刀可以用速度换扭矩.

网友A:
中间那个电磨有链接吗?看着确实挺好

网友:
喜欢这种夹头就找人做,只是现在感觉不太愿意麻烦朋友了,宁可花钱买,人情债很难还

网友B:
真是及时雨,这几天在看电磨,今天就让我看到这个帖子。
我想避坑,请问中间这个叫什么有链接吗麻烦私发个给我。谢谢

网友C:
关心的是价格和能不能磨12mm的螺母和螺杆,有时碰到12mm的螺母用扳手时打滑得切割掉如果用角磨机容易破坏到别的东西,到时就得花冤枉钱。

网友D:
电磨我有220V的,7.2V的,和一个无刷牙雕机。可以应付不同要求。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灰中
楼主说的中间那个牙雕机夹头的优点在于换刀快、同心度好,但也有小缺点那就是只能用一种直径的磨头,当然这点无所谓了,楼主这个应是3mm的牙机夹头。

网友:
看着都挺好,电磨不错

网友:
我觉得还是软轴的那种雕刻用的好一点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教程,学习很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电磨有链接吗?看着确实挺好

上阿里巴巴搜索这个 CREATIONSPACE源头工厂MS0101A锂电直磨机电磨
机充电雕刻机打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及时雨,这几天在看电磨,今天就让我看到这个帖子。
我想避坑,请问中间这个叫什么有链接吗麻烦私发个 ...

上阿里巴巴搜索这个 CREATIONSPACE源头工厂MS0101A锂电直磨机电磨
机充电雕刻机打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心的是价格和能不能磨12mm的螺母和螺杆,有时碰到12mm的螺母用扳手时打滑得切割掉如果用角磨机容易破坏到 ...

这种小电磨就是干细活用的,粗活还得角磨机,不过我用12V的那种小角磨机,用着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磨我有220V的,7.2V的,和一个无刷牙雕机。可以应付不同要求。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灰中
楼主说的 ...

哈哈哈,没错只能3MM的针,不过无所谓了,这种电磨就是用这个直径的干细活,粗活就上220的或者电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小电磨就是干细活用的,粗活还得角磨机,不过我用12V的那种小角磨机,用着安全些 ...

一年用不了几回,拿来备用的。功率大,如果不注意弄坏东西就有可能赔钱。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换附件方便的多,就是是无刷的就完美了。

网友:
干粗活可以用21v的修边机当电魔用,就是铣刀柄刀和修边机有点匹配,要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阿里巴巴搜索这个 CREATIONSPACE源头工厂MS0101A锂电直磨机电磨
机充电雕刻机打磨机 ...

谢谢你让我少走弯路。

网友:
红色的好像45,上次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