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沉金板,飞科剃须刀镍氢改锂电,分享大电流锂电3.7V转1.2V模块

楼主(2024-11-30):
飞科FS711剃须刀电池不行了,阴差阳错买了一颗倍量镍氢电池换上了,效果跟原来差不多,这个电池太次了

不想再花钱买镍氢电池了,手里有颗1500mAh中顺芯锂电池,体积跟接近14500,打算用它改装。本来想网购现成的模块,结果找了一下,发现输入电压低于4.5V的特别少,只能找芯片自己做了。适合单节锂电池3.7V的buck芯片不多,有两款爱好者常用的电流都比较小,而剃须刀电机需要的的电流稍大,好在后来找到了PW2051。下面是手册部分参数截图

先做个模块试试效果,发现效果很好。

GERBER文件共享出来,需要请拿走不谢

本来想用这个小模块搭配TP4056模块简单弄一下,看了一下原来的开关是滑动金属片搭配沉金PCB实现的,索性借这个机会玩玩沉金板。废话不说,量好原板尺寸,画板。为了使电机更有劲,把输出电压定为1.35V,模拟镍氢电池满电状态。

以前为了直时间都选绿色,这次沉金板打样比较慢,索性来个紫色

板子收到了,第一次自己打沉金板,有点小激动。

二话不说,贴片焊接,组装

试机,充电一切正常

打开开关,电机功率强劲。原配的镍氢电池800mAh,改装后的1500mAh锂电池,buck降压后相当于3000~4000mAh镍氢,充一次电用不了一个月也能用半个月,满意。

楼主:
改装完当前充满电,然后天天用。每天用1~2次,今天刚好没电,算了一下充满电总共用了27天。
这次充电记了一下时间,2小时56分转灯,充电电流约为0.3C,这个电流对电池很友好。记得之前有网友说充电电流太大,不建议。建议这位朋友不要建议了。
有几位朋友担心电机启动电流大烧电机。这个问题应该不用太担心,PW2051这颗芯片有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轻易烧不了。实际使用时电机启动很丝滑,和原来用镍氢电池时的表现没什么两样,27天的使用也算辅证了这款芯片的可靠性。

网友A:
沉金也不是黄色啊,和开窗有什么区别?

网友B:
降压模块看着不错,不知实际自放电情况如何?

网友C:
这个是照原板尺寸画的,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模块看着不错,不知实际自放电情况如何?

1脚低电平时,电流不到0.1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照原板尺寸画的,厉害了。

比原来的板子长一些,为的是typec口能引出来

网友:
剃须刀还得是飞利浦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还得是飞利浦

网友:
好像其电路和ETA3425 差不多

网友:
牛掰了啊啊啊啊

网友:
直接用电子烟小主板改了锂电,电压高了,效果加倍,反而好用

网友D: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花了时间和精力来修复,还有技术的加成,另外这种异形的板子怎么确认安装螺丝孔的位置标准,有点不明白怎么画的,还有那个反面开关触点的位置

网友:
改装成功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沉金也不是黄色啊,和开窗有什么区别?

开窗他会给你窗口喷锡,沉金就不会,

网友:
改得好,大神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花了时间和精力来修复,还有技术的加成,另外这种异形的板子怎么确认安装螺丝孔的位置标 ...

大体是两个矩形组合,量出两个矩形的长和宽,用游标卡尺量出安装孔的直径,再量出安装孔离最近的边的距离就可以了。开关触点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金也不是黄色啊,和开窗有什么区别?

沉金跟黄铜颜色差不多,淡黄色。
阻焊层开窗(包括焊盘)部分的铜皮,喷锡工艺会覆盖一层锡,沉金工艺会覆盖一层金。

网友:
厉害,改天我也琢磨一下嘉立创来

网友:
没那技术,我的是买了个成品3.7转1.5的充放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