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20岁的樱花热水器的理想

楼主(2024-11-30):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这台樱花热水器型号是SAKURA JSY-DQ6,2001年初安装,从此一直每天为一家人服务。2021年6月19日,被拆了下来,结束工作。

由于水压开关的膜片漏水了好几年,底板已经严重锈蚀。还好在底下不怎么看得到,勉力维持着已经不多的体面。

外壳底部也生锈了,中间的铝箔片对应燃烧器位置,用来反射热辐射,提高换热效率同时降低面板温度。

外壳内侧贴的技术资料。里面写明风机电源是36伏交流。空白维修服务登记卡本来应该签满我的名字,但今天我才发现它在那里。一台20岁的樱花热水器的理想

但外壳上被生产商贴上直流恒频的标志,风机马达实际上却是个电容移相交流异步电机,挂羊头卖狗肉的责任不在热水器本身。

本来是用液化气的,热水产率6升,标称最大热负荷是12.8kW。后来小区安装管道燃气,燃气公司免费改造过,应该是换了孔径更大的燃气喷嘴。实测最大热负荷15.7kW。

带上电源变压器,全重10.8公斤。

风机的负压开关,风机正常工作才能通气燃烧。由于处于燃烧室上方,负压开关后面还加了一块L型金属板,起一定的隔热作用,对应的外壳有大面积通风窗,保证负压开关不受高温损害。

压力管用了硅胶材料,外面套了不锈钢弹簧防止压扁,用料设计都相当良心。由于长期受热,拆风机端的时候用力一扯,管子断了,断口还是柔软的,但力学性能已经明显下降。

燃烧室顶部的集气罩,出风道偏向一边,底下做的均流阻力孔板。

离心风机长期在高温下工作,外壳已经严重锈蚀,风叶是不锈钢的,做了动平衡,用石棉做密封垫,有健康上的隐患。

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电动机厉害,轴承缺油了10年,飞机那么响,就是不坏。

品牌是爱光, F级绝缘,双滚珠轴承,加了轴承减震套,还有轴向调整垫圈,看上去是个正规军。

轴承用的是进口的NMB,怪不得。这个轴承花1个小时应该是可以更换的。主要是离心风叶那头螺母锈蚀比较难拆。

换热器上面排气侧,看到有铜绿。

换热器下面燃烧室侧。

开始以为是不锈钢的,锉一下发现整个换热器包括水管是纯铜镀锡或锌。

大概一年前,火焰检知针的引线腐蚀接触不良,好几次洗澡中途突然熄火,最后剪掉铜芯被腐蚀那段线,加了润滑硅脂再用热熔胶把它密封起来解决,本来应该用耐高温硅橡胶的,当时手头没有。

拆下来的主控和火针。

燃烧器的状态。

不锈钢材质,上面都是灰尘,没有锈蚀。

拆下燃烧器,底下是燃气喷嘴。

燃气喷嘴轨道,分成两段,有两个进气口。材料好像是铁镀镍。

11个燃气喷嘴,夏季开四个,冬季全部开。

控制盒里面的线路板稍微显得有点山寨,但是也持续正常工作了20年。上面还留了设计者的电话,有想打电话过去问问他退休了没有。

锈迹斑斑的水气总成。左边是燃气管,右边是供水管;左边的旋钮调节火力,中间的旋钮切换冬夏季状态,右边的旋钮调节水流。

燃气进来先经过一个常闭电磁阀,出现任何故障,这个电磁阀就断电关闭,保证安全的第1关。

燃气从常闭电磁阀出来后,通过燃气量调节杆上的孔调节流量,然后进入水气联动阀。右侧阀体的顶杆在供水后顶开红色的阀门。供水中断,顶杆回退,红色的阀板在弹簧作用下关断燃气,熄火。水气联动除了机械联动,还有电气上的联动回路,双重保障。

然后燃气进入冬夏选择阀,从下方的燃烧器连接口出来。阀杆在夏天状态,只有右侧的燃烧器连接口有燃气出来;阀杆在冬天状态,两侧的燃烧连接口都有燃气出来。

水压感应阀体分解,左边是水气联动阀体,右面是进水阀。两个阀体中间有一片橡胶隔膜,供水的时候,水压推动隔膜向左运动,推动水气联动阀的顶杆。

水气联动阀解体。

使用的20年中,最后两年使用了软水机,切开加热铜管内部并没有钙镁水垢,不确定是否与软水机有关。

热水器本体零配件全家福。

外置式电源,2000年11月16号出厂。

认识了20年,直到把他送到废品回收站,这台热水器也没有跟我提起过它的理想。下一道轮回,或许依然是一台热水器,或许会成为火星车的一部分,谁知道呢?

祝你好运。

网友:
当年的樱花还是用繁体字,当年的樱花还是舍得用料

网友:
用料不错,是台好机器

网友:
樱花牌还是不错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做大

网友:
现在铜贵,卖废品也不错

网友:
不拆可以勉强用,拆了就报废

网友:
燃气型热水器最好不用!!!

网友:
不会是装在卫生间内

网友:
环境多差呀!用成这样

网友:
我家有一台05年樱花,液化气换天然气改了喷嘴,继续服役!

网友:
其实并没有什么“挂羊头卖狗肉”,只是你的理解转进了牛角尖里,这个是燃气热水器,不是电的,“专用液化气 直流恒频” 气是直接流动的,也是恒定频率,不会忽大忽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网友:
燃气热水器还不错呀,用料很真.当年修一台打火异常的热水器,偶一次打火成功点亮泄漏的液化气.boom一声后来就不敢修燃气热水器了.

网友:
双滚珠轴承不错

网友:
你有没有替它着想?

网友A:
作动控制流程简图

网友:
再也买不到用料这么好的的热水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动控制流程简图

以前的产品说明都是尽可能的详细,担心客户不会使用不会保养/维修。哪像现在,插排都弄个异形螺栓防拆。

网友:
用了20年,还都是紫铜的,赚到了

网友:
这个机器卖破烂应该能值60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