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速拆解南京mf47型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4-12-01):
经典型号,现在还有生产,这个表头有点问题,满量程有概率卡住不归零。
故此吃灰了很久今天拿出来看看

直接拆开,半老版本用的是新4色环分体电阻,和古早的红绿袍,绕线电阻相比差太远了
但比现在的贴片版本还是强上一些。

end

网友:
一节电池的表,已经不实用了。

网友:
这是自己改过锂电吗?

网友A:
我有个一样的,后盖丢了

网友:
老牌子表,当年还是直接找厂家买的

网友:
元件看着较LOW

网友:
上锂电池,会不会电压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一样的,后盖丢了

三弟打印安排一个

网友:
老表做工不一般

网友:
中期缩水版

网友B:
家用,买个便宜的电子显示屏的就足够了,用了十几年,只换过三次9V电池,现在还是好好的。

网友:
过时了,现在流行这种。。。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里边做工咋样。不到200的价格,在犹豫买这个还是ut61e,还是15b

网友:
比现在的还好点  比原来的差多了

网友:
确实比老万用表简化好多

网友:
我也有一块

网友:
现代版mf47,这个做工算好的了

网友:
没用过指针的

网友:
满满的回忆,
想当年没有500型那种大个头,也眼馋47型这种功能与精度都强很多的型号。
自己在初中时代攒钱买了第一块指针表的是上海厂的MF50/2型,依稀记得那时差不多30元的价格也是心疼了很久,为了正确使用还买了一本讲解万用表的书。。。
不过现在干的工作与电子行业八竿子打不着,也是机缘呐

网友:
有一块差不多批次的同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买个便宜的电子显示屏的就足够了,用了十几年,只换过三次9V电池,现在还是好好的。 ...

你怎么用的?我今年换4个555的9V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