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戴尔版跟惠普定制版s3610看不到写人量

楼主(2024-12-01):
x鱼卖家说 戴尔版跟惠普定制版s3610是看不到写人量的 对吗 ,不会是开卡了吧。这个盘280,通电时间,60000多小时,健康度还,,,,100%.??

楼主:
连续运行快7年了,应该没有用了。

网友:
老版本的CrystalDiskInfo都检测不到写入量,健康度只要固态不坏就显示100%,我都是用HDTunePro5.0版本的看写入量,

网友:
没坏继续用,拆颗粒也行

网友:
用别的软件应该能看到写入量

网友:
smart项是可以设置哪些不设置的 哪些固定值的 甚至有些是完全空白的

网友:
硬盘哨兵可以看

网友:
我入了两块都是Dell一块有显示写入量一块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还是刷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