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指针万用表加自恢复保险的影响

楼主(2024-12-01):
今天把MF78拆了分析了下电路,VΩ插孔一路接到HFE,一路通过7.XM电阻接1000V,一路接保险,这样就好改了基本不需要动,找个废保险丝接上2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内阻1.7Ω,经过测试发现电压档没有明显影响,大概低半个针位,电阻档也是偏低半个针位,对精度几乎没有影响,就是没敢试电阻档220V,还是老实的用个普通保险丝吧

网友A:
怎么你这万用表竞然用两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你这万用表竞然用两个保险

一个2.5A,一个25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2.5A,一个250MA

还能这么玩

网友B:
自恢复保险反应慢,小心烧表头。。。

网友:
万用表可不能用自恢复保险丝,这东西反映速度特别慢,还没等他断开,表已经烧了。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融断”电流区间太多,不适合万用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反应慢,小心烧表头。。。

所以没敢试,不过天宇的88系列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融断”电流区间太多,不适合万用表使用。

天宇88系列做到了,不知道他那个是否是特殊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没敢试,不过天宇的88系列怎么做到的

TY88的没有使用过,以前看拆机,似乎有。再说能不能经受220V的炮击,还不知道。。。表头主要靠二极管来保护,220V加到电阻档,最先烧的是中心电阻,在RX100以下明显。。使用自恢复保险,厂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的,以增大电流,加速保险反应。

网友:
装180或150毫安的,肯定比200mA的反应快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宇88系列做到了,不知道他那个是否是特殊定制

那是设计工程师设计失误,这种保险丝特性就那样,电阻值大动作时间慢,这种设计肯定是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设计工程师设计失误,这种保险丝特性就那样,电阻值大动作时间慢,这种设计肯定是设计不合理 ...

看视频上人家是插入220V档位随便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视频上人家是插入220V档位随便拧

可恢复保险耐压也相对较低,一般都用在低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