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了燃气表电池,解决没电的烦恼。

楼主(2024-12-01):
自从有管道煤气,燃气表要电池才能通气,没电就不能点火了,普通碱性电池一般2年就会降到1.35V,燃气表就会关闭不通气了。

刚好有几个18650,那就改装一下。有空就补一下电,就不会炒菜炒到一半突然没火了。。。

网友A:
这个不是燃气公司定期更换吗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你忘了补电照样会突然断气,两节锂电池电压超过8伏,把燃气表搞坏了麻烦就大了。

网友:
干电池用两年还捣鼓啥?

网友:
外跨电池没意义,时间长了一层油污

网友:
电压高了点啊

网友:
我用两节14500铁锂,超半年换一次。

楼主:
高了一伏,可以用

网友:
电压高了,燃气表会不会跑得更快了?

网友:
燃气表电池能用很久,再说平时家里多少也会有几节备用干电池,何必劳神费力去记得、去执行给锂电池充电这种琐碎小事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楼主别见怪,这叫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燃气公司定期更换吗

怎么可能,都是自己换的

网友:
楼主的接法不是和原来的电池并联了吗

网友:
还可以加个太阳能板哈哈

网友:
感觉还是需要再改进一下。

网友:
电池没电多好,燃气表不走,赚多了!

网友:
现在的碱性电池质量差了点,,,,我前段时间也购了4个14500,,两个一组,交替使用,,,做了个长空杆代替两节5号电池,,中间加了三个二极管降压,,,看到电量低,就替换两节。。。

用18500装电池盒外置,,加个降压模块,,太复杂了点,,,

网友:
直接上电源多好,还不用想着充电。某宝好多

网友:
能不能改装的走字慢,或者不走字

网友:
多备点干电池就行呀!!!

网友:
更换电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导致燃气表关闭阀门?比如正好需要出去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