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电钻的四角电池

楼主(2024-12-01):
今天维修一个手电钻四角电池,充不进去电了,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拆下来单独充各节试试,不排除有些还是好的,当然容量肯定都下降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
充电板是好的换电芯试试看

网友A:
27WH,这个电池可以存27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WH,这个电池可以存27度电

你搞错了吧?27KWH才是27度电

网友:
换电芯也不贵,性能大提升呢

网友:
现在电池也不贵,全换了吧。要求不高的话不用追求动力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7WH,这个电池可以存27度电

汗一下吧,真是这样解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一下吧,真是这样解释吗?

真要是这样就好了,电车续航老牛了

网友:
直接换电池

网友:
买新的,换掉它。

网友:
东磁的18650电池三块多一节。。。很实惠。

网友:
最好是换一组电池。

网友:
其实电动工具的电池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用拆机电池(需要选一下,内阻尽量小,容量尽量大些的),用锡焊解决,比原来的好用多了。

网友:
4节不应该是16.8伏么?咋了这种样子的电池也有高压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WH,这个电池可以存27度电

新奇,27wh.咋能成27度电?算错帐了吧?

网友:
充电板做工看着舒服

网友:
换芯吧,电钻3C就够用了,我的电钻用的三星33G,10A放电,蛮好用

网友:
看到蓝皮电池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