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飞科FS336剃须刀更换主板

楼主(2024-12-01):
飞科剃须刀FS336主板坏了,插充电器不显示,后面网上购买了一片电路板结果型号不一样,旧的主板两边有缺口,我嫌麻烦直接吧壳两边突出部分切了,勉强可以装入正常使用

网友:
拆的不够彻底

网友:
可以水洗吗?

网友A:
型号不一样的主板居然也通用。

网友:
这个也可以修,不错,我也有一个。

网友B:
不同的主板也能用?谢谢分享

网友:
镍镉电池,有劲

网友:
有个菲克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思路打开了,原来还可以直接买电路板的。

网友: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小家电很多都 用这种镍氢电池

网友:
飞科剃须刀市场占有率挺大的

网友C:
锉掉一部分也不耽误用啊?原来就是空白的地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锉掉一部分也不耽误用啊?原来就是空白的地方呗

不是主板搓了,是壳两边凸出部分给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主板也能用?谢谢分享

都是半斤半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的主板居然也通用。

通用的,就是主板两边中间缺口

网友:
又可以多用好几年了。。。。

网友:
旧的主板不要扔,检查一下看是不是LDO坏了,运气好的话换个LDO就修好了备用

网友:
飞科不值得修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吧

网友:
这样修好又可以用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