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带蓝牙的水果音乐双基座RSR DS415

楼主(2024-12-01):
原先买了个飞利浦AJ7050D/93,但是只能插上去才能听歌,,太不方便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32696

我又在X鱼上找了一圈,发现RSR也有很多型号的水果音乐基座,就买了2个,另一个白色方块形状的来的时候就是正常的,给丫头听歌去了,这个是剪线的,卖家说没有测试,不保正常。
我想了想,上次那个不保正常的飞利浦AJ7050D/93实在是个废物,我的运气应该不会差到再买一个还是那种情况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32696

于是下单买来了这个剪线RSR DS415,草草的接了根线,果然没有失望,这货确实能用。
拆机分享一下,这货挺特别的,外边罩布居然连屏幕都给罩上了。

外观

这货是斜的

背后电源和收音机天线、线输入

铭牌

底部橡胶脚

背后2颗螺丝,然后就可以打开了,主板是全插接接口

顶板

主体,主板右边那个圆的是NFC线圈

主板是水平放置的

拆下来看看

背面啥零件也没有,光秃秃的

主要芯片看看

主板底下装着电源板,输出是5V的,从铭牌上写的整机25W功率,应该有5A以上的输出

屏幕也是用排线和主板连接的,拆下来看看

驱动

屏幕很简单,就是一堆红光二极管,能显示的东西就这点

边上有个灯一样的玩意

背后看看,有3条腿
好吧,这是个红外遥控接收,当然了,我手里没那个遥控,就不拆遥控了

音腔是整机螺丝的集中地,别的东西都是2颗螺丝拆下,这个音腔足足用了12颗螺丝

低音导向管也是纸糊的,喇叭是双磁2欧………………2欧的喇叭我见的很少

然后呢,还有新大陆,发现它的原因很简单,喇叭用螺丝固定,然而那个位置进不去螺丝刀,再一看,原来是个喇叭转接板………………

顶部水果接口也是转接板加排线结构,就不拆了

按键板,一共就2条线,所有功能都是用阻值定义的

装回去吧,看看蓝牙工作状态显示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A:
不错的产品,能用上就好,现在的蓝牙音箱产品太多。

网友B:
这个东西做工还真不错,音质肯定不错。

网友:
又见纸质倒相管,这个做工感觉比上次的飞利浦强一些啊。这是上瘾的节奏吗,又淘这么多。。。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俩倒相孔装得有个性,看这整体做工挺讲究,应该是经过测试位置、长度正好180度倒相设计。

网友D:
按键靠阻值识别的话,微动有一点氧化,就不行了吧

网友:
进口的与国产的配合。

网友:
我有个飞利浦7260,不带蓝牙,后期出的7400才带蓝牙,还是觉得U盘或者TF卡最方便,不需要占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俩倒相孔装得有个性,看这整体做工挺讲究,应该是经过测试位置、长度正好180度倒相设计。 ...

这个确实有低音增强效果。

今天没分了,明天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产品,能用上就好,现在的蓝牙音箱产品太多。

蓝牙音箱和耳机遍地都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做工还真不错,音质肯定不错。

声音确实听着可以,比飞利浦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靠阻值识别的话,微动有一点氧化,就不行了吧

我拆的这几个,都是靠阻值识别按键的,微动氧化概率没发现有多大

网友:
拆解详细。设计、用料、做工都不错

网友:
看着就觉得舒服,太羡慕了

网友:
这小音箱做工精致,用料也不错。

网友:
这座子没听过

网友:
看来还不错的小音箱。

网友:
整体工艺符合水果的要求了,就不知道音质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