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水桶抽水器

楼主(2024-12-01):
同事单位用的,充电灯不亮,拆开看一下,充电芯片4054发烫,LED端无电压。直接用4056小板替换,小板两边锉掉一些,原插座去掉,硅胶粘上,完活。按键透明,可以看到充电灯。

网友A:
直接买颗4054换上不香么,还更好看...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
我的一个电动的坏了,干脆换成了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颗4054换上不香么,还更好看...

还得买,好几天。这个小板以前做任务给的好几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买,好几天。这个小板以前做任务给的好几版。

X,哪有这么好的事...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
还是4056好,输出电流大,耐用。

网友:
这玩意出水像三岁小孩尿尿,流量小。

网友:
桶装水用的吗?

网友B:
前几天又做了任务,给发了5个4056充放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颗4054换上不香么,还更好看...

反正是装在里面的,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又做了任务,给发了5个4056充放电保护板

啥任务?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的,需要做好防水防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颗4054换上不香么,还更好看...

4056充电快一倍啊,关键还带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56充电快一倍啊,关键还带保护板

4056带保护板?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C:
你看楼主的板子,上面除了4056芯片是不是还有两颗小芯片?DW01+82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楼主的板子,上面除了4056芯片是不是还有两颗小芯片?DW01+8205

这不科学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
VX返现的那种?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B:
就论坛他们新店任务,加V 最后 zfb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论坛他们新店任务,加V 最后 zfb返

具体内容是啥,假货宝上刷DAN?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