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修我的GADMEI PL8006小电视输入显示问题

楼主(2024-12-01):
今天修一下我的pl8006小液晶电视机8寸的!夏天调锅发现输入显示出问题了!输入切换显示变成ch1.ch2.ch3.ch4了,正常应该是显示tv.av.ypbpr. VGA.而且菜单里其它的项目都不能调了,怀疑是软件问题。
多年以前曾经备份过这个小电视软件,今天有时间找出我用一代中九机改的编程器,焊下小电视的存储器重新烧写后显示正常了!再找一个存储器烧写一个粘在电视机里面备用吧,万一哪天再出问题就直接焊上!

网友A:
固件居然出错,还好有备份

网友B:
玩锅用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居然出错,还好有备份

是呀!2014.4.28备份的呢!那时候刷中九,没事干就给它备份了,今天竟然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锅用这个方便

就是今年夏天调几下,后来就发现小电视异常了!估计是一会通电一会断电闹的!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想得真周到,居然备份了固件。
调锅时,小电视可能是用12V电池,那接收机用什么电源呢?

网友:
牛,这也有备份,你真想得周到

网友:
如何判断固件出错需要重刷呢?

网友:
高手啊,除电脑外,还要如此的备分。

网友:
有备无患,高手哪,10多年前备份还能找到,擅长哪类收藏,好习惯。

网友:
好厉害啊。这样都可以

网友:
高手在民间!敢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调锅神器??我一般都是接一根长的220V插排线大概有10多米,直接用机子调锅。

网友:
有备份就是好,找资料真心不易

网友:
牛人,竟然有备份!!!

网友:
未雨绸缪,还备份了固件。

网友:
备份固件都想到了,是个做事靠谱的人啊

网友:
小电视 ,竟然还有固件。难得啊。

网友:
不错啊,挺好玩的

网友:
这都能有备份!高1

网友:
厉害呀,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