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谊7129芯片万用表改造

楼主(2024-12-01):
刚买的库存my65 经过测试目前表偏在1两个字,可以说是很稳了。没有必要改造。但是我希望它更稳定,主要是温漂问题解决。现在分析电路后有几个想法。

第一,更换基准比385更好的。基准价钱10元。

第二,更换芯片为美心7129。25元。

第三,更换晶振100k。十元。

第四,积分电容增加到3.3u。

一统计成本都要50。效果不知道,还要玩吗?

网友A:
想出效果有点难,电压基准温漂,385不是祸首,分压电路才是!伪排阻温漂也不少,偏1个字已经很优秀,再上一个档次很难啰。。。

网友:
可以看下我以前的帖子,电压和电阻都要精准的话,分压网络精度比较重要,而且还要兼顾各个量程。

网友:
加大积分电容干嘛

网友:
积分电容不够好也会有几个字的线性误差。

网友:
”刚买的库存my65 经过测试目前表偏在1两个字,可以说是很稳了。没有必要改造。“你都说了为啥还要改造呢?

网友B:
不改造不死心,老表适合折腾,不适合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改造不死心,老表适合折腾,不适合使用。

赞同
我的VC9807A修好显示屏,更换掉老化的EBG排阻并校准好精度后,又放回去睡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赞同
我的VC9807A修好显示屏,更换掉老化的EBG排阻并校准好精度后,又放回去睡觉了 ...

别躺平啊,我帮你用吧

网友E:
精度跟芯片品质也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现在只能买到二手芯片,我以前买过好多个了,有的芯片精度很差,有的读数会跳。还有一些买来就是坏的芯片。

网友:
进来学习,虽然不懂看看也增加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躺平啊,我帮你用吧

这是自己买的第一块万用表,MAXIM ICL7129硬封芯片,留着玩
如果不是修复了LCD显示屏,差点扔了。前几年问了胜利售后,已经没有这块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跟芯片品质也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现在只能买到二手芯片,我以前买过好多个了,有的芯片精度很差,有的读 ...

打磨的假冒芯片也不少,不敢买

网友:
表多,动动脑,动动手,延年益寿,想法没错。

网友(2025-03-21):
第四,积分电容增加到3.3u,不理解,我的2块表都是0.1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出效果有点难,电压基准温漂,385不是祸首,分压电路才是!伪排阻温漂也不少,偏1个字已经很优秀,再上一 ...

385用于7129足够了,我的一个可调电源,就是7129+385,电压就是最后一位有1个数的波动,很稳定。

网友:
继续,好玩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