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老美3M开盘机磁带谁用过质量超好

楼主(2024-12-01):
没有机器试机只能瞪眼看看摸一下,一圈很重的,开盘机用的记录资料用的应该。标签撕开了,估计是大公司记录一些资料,当年应该很有钱才玩得起这些货的,其中NEC的也有一些。

网友A:
它本土有生产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本土有生产基地?

很老以前的怎么没有?八九十年代老美的苹果电脑HP的公司的仪器都在本土生产的,后来慢慢的移到日本台湾再到我们这里。东南亚等。研发主要在本土。

网友:
是不是电影里审讯特务监听转的那个

网友:
估计很多人不了解,二战时期美帝制造业世界第一

网友:
不知道这玩意有多大容量。

网友:
2400英尺也挺长的,上面写着computer tape,应该是服务器备份用的磁带吧

网友:
是啊,这个上面写着是COMPUTER TAPE,就是计算机用的数据磁带而不是录音机用的哦,这个的质量只比录音的好,主要是看宽度是不是一样的了,看上去好像比录音机用的宽,我家里还有一盘老的开盘机用的磁带呢

网友:
地质测录井数据原来都用它。

网友:
数据备份磁带。

网友:
一般用于海量数据冷备份
冷备份意思是,一般情况下用不到
等用到的时候就出大事了
因为磁带是线性读取的
不能像磁盘一样搜索,需要所有盘读取
现在可能有索引了,之前不行
所谓海量,一般都是10tb往上,有些25tb起
你盘上标注的13/10 可能本次备份13盘,这是第10盘,9b大概是9TB的意思
2001年,今年2024,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数据了
没什么用,可能公司早就倒闭了,不然也不至于流出到市面
至于磁带,到目前为止,依然认为磁带是保存时间最长,最安全的备份措施
这些磁带如果完整,有磁带机,数据应该可以100%恢复出来

网友:
单独的一盘,它不应该把磁带扯出来吗?

网友:
COMPUTER TAPE,是计算机用的数据磁带而不是录音机用的开盘机磁带

网友:
这是数据记录磁带,大规模存储数据用的,相当于现在的硬盘。需要配套的记录柜

网友:
这个是电脑或服务器的磁带机用的,不是音频开盘机用的。

网友:
现在也有磁带机,但是非常贵,一般人玩不起,冷数据备份的,它没退出舞台,只是换一种方式存在,容灾性强。

网友:
这种3M磁带很冷门的,这个部门应该被3M卖掉了

网友:
用数据磁带来录制音乐会不会效果更好

网友:
就单独一卷,跟胶片电影一样也是单独一卷

网友:
这种像以前中型机或大型机用的备份磁带,容量GB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