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4-12-01):
格兰仕微波炉开机有显示,加热启动后发现食物不发热,拆开检查以为磁控管坏,走了个大弯路,更换磁控管无效,再查IC驱动外围均正常,驱动电压已经产生,当查到驱动磁控管的电路时发现继电器无动作,把它拆下来拆开发现已经被烧熔化里面的得位弹片动弹不了。把旁边的光控制用的继电器挪过来使用,再从其它旧板功放挪了一个旧的换上替代。封装不对倒着安放采用胶水沾上,再把线焊到脚上处理。

网友A:
可能先拨下变压器的初线接线端,查一下220V有没有到,可能会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先拨下变压器的初线接线端,查一下220V有没有到,可能会少走弯路

没经验之所在呀,其实修多后可以这么量,还有听声音也听得出有翁声也可以判断出有无电压送过来。

网友:
这个东西也能换,第一次见到,以后又多了个经验了。

网友:
无转盘微波炉不好用

网友B:
最好买原配一样的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买原配一样的换上。

这是微波烧烤二用机,烧烤是用红外光加热的,他把控制红外光加热继电器、换到块的控制微波的位置上,二者完全一样,所以本身就是原配,只是烧烤暂时不能用。我有个微波炉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带光波的并不好,管子脏了难清洗。

网友:
继电器都舍不得换,就别修了

网友:
带光波的并不好

网友:
机械面板转盘的没那么多故障。

网友:
会维修就是高手

网友:
微波炉不加热大多数都是开关或者继电器,或者哪个插头烧糊了

网友:
没有转盘的加热起来很慢,还有部分热不到

网友:
看到各位大神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同款微波炉
用了13年了
收藏了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能修好就比我强

网友:
我的格兰仕也烧过磁控管座的穿心电容   现在格兰仕品质不如以前了
家用电器都是 全沦为消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