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990年哈尔滨精艺仪表厂500型万用表指针反打

楼主(2024-12-01):
破烂站捡的 在破烂站测试交流正常 回家来测试直流电阻正常 放桌子上钳子掉玻璃上碎了 拆开换了一块玻璃(拆机前测试正常)完事就变成这样了 拆开测试所有器件都正常 苦恼

详情见视频

网友:
通常,高手都是眼高手低的,(包括我自己)。

网友A:
你这给表加载的什么信号啊?直流电压吗?几V啊~~检查和表头连接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给表加载的什么信号啊?直流电压吗?几V啊~~检查和表头连接的二极管~~

...

直流3V
二极管查过了 没问题 愁死了

网友:
好修,估计就是哪里断开了~慢慢找找看

网友:
应该好修吧

网友:
先测表头
找找原理图,慢慢扩大范围

网友B:
指针反打是阻尼不够的问题,按说500型的不应该出这种情况,因为它是铝框线圈的,铝框自带的阻尼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反打是阻尼不够的问题,按说500型的不应该出这种情况,因为它是铝框线圈的,铝框自带的阻尼就够用 ...

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吗 我万用表不能测电容

网友C:
你加的3V电压,电表测的也不是啊,你是不加的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加的3V电压,电表测的也不是啊,你是不加的交流电压

我用的是电池 电池是出不来交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