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开关电源,未果

楼主(2024-12-01):
实验室电子显微镜上的电源,无输出,还在质保期,厂家又寄了一个,这个就到了我手里,看着没什么烧坏的痕迹,12v8A的,三输出,想拆好了做为光猫,路由的集中供电。

这个有8A输出?感觉虚标了

通电试了一下,还被电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这个四环电阻读下来应该是200欧,拆了量下是1M,我用了220欧的电阻代换了一下,灯泡大法,灯没亮。真通了,放鞭炮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红黑黄,是200K欧的电阻,你用220欧的换?

网友:
应该还能修,再试试

网友:
烂大街的芯片方案,查一下电路图,逐个元件检查!

网友:
没看到有200欧

网友:
原光猫和无线路由器的电源不知比这个好多少倍呢

网友:
卧槽,这200欧是怎么读出来?

网友:
电源芯片型号是啥,看一下典型电路应该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黑黄,是200K欧的电阻,你用220欧的换?

所以炮还是放得不够响...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好修的,慢慢来。

网友:
用灯泡大法,就是为了避免真通放炮,

网友:
感觉不是这个电阻的事

网友:
实验室设备电源这质量还真不咋地啊

网友:
阻值一定要读准哦,否则只怕故障越修越扩大啊

网友:
200K怎么能读成200欧的?这个不放炮也没天理了,本来有机会让你修复的,结果这下给整废了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4楼对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应该照清楚的是8个脚的芯片,再根据芯片找到相应的电路图,你这样一炸,应该电源芯片和MOS管都挂了,220K的电阻应该是启动电阻,换成220欧的话,大电容旁边的那一个小的电容电压太高直接就爆了,爆炸后的场面也没有照片,先查初极部分,没有几个零件。

网友:
一只100K,一只200K,你用200欧的代,能不放炮么?

网友:
那是启动电阻,换的这么小,芯片瞬间见太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