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一个拉链

楼主(2024-12-01):
老婆的拉链衣服最下面拉不上来,用吃奶的力还是可以拉上。家里虽然有缝纫机但比较麻烦,仔细观察就是右边3至4个变形导致和左边的拉链不能配合到位,反正不行了,破罐子破摔大胆维修,用水口钳将最下面4个尼龙齿前面剪掉,谁要它不配合只能砍掉它的头,一试还比较顺畅。
这应该是世界第一修吧。

网友:
好手艺,能修变色龙拉链衣服。

网友A:
拉链这样修会自动开的

网友:
这样会不会自动开了

网友B:
可以从其它衣服上的相同规格的齿,移植过来继续用。

网友C:
把拉头的底座往上移

网友:
好方法,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链这样修会自动开的

放心经过机械师检验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其它衣服上的相同规格的齿,移植过来继续用。

这是尼龙拉链是无法移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拉头的底座往上移

这尼龙拉链是热塑压接的不是金属的的.

网友:
权宜之计,缺几节时间长了会继续向上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拉头的底座往上移

这是根本治法,但它这个是热塑上的,这个底座(不知学名叫啥,用拉链配件应该能搜到)网上有卖的

网友:
DIY什么都能修

网友:
不是拉锁坏了的事,是要买新衣服

网友:
胆大心细,动手能力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