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6000不开机维修(tvs二极管损坏)

楼主(2024-12-01):
网友发来的机器,说正常使用不开机了,去售后检测是过保得加380元换新机,用户嫌价格太贵,所以发来看看,收到后不开机,
直流电源测试大电流短路,拆机里面很干净:

测试12V正极对地短路,红色区域发热:

翻转主板,发现是一颗瞬态抑制二极管发热:

拆掉损坏的二极管,换一颗新的双向tvs二极管:

开机正常了:

接下来把老化的指示灯一起换新就行:

最后,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在此电路TVS的作用机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此电路TVS的作用机理是啥?

防止上电和使用时电压波动烧坏芯片

网友:
售后不靠谱

网友:
tvs击穿以后,直接正负极短路?

网友:
TVS拆了丢了不就好了

楼主:
售后都是加钱换新

网友B:
一个二极管顶3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二极管顶380元

售后不管你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售后不管你那么多

人家要挣钱

楼主:
那是,谁也不是做慈善的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手机

网友C:
前几天维修一个平板电脑,故障和这个类似。也是换了一个这个位置的二极管,我以为这个二极管是防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维修一个平板电脑,故障和这个类似。也是换了一个这个位置的二极管,我以为这个二极管是防静电 ...

作用差不多

网友:
TVS是不是电压超过标称值就会对地短路的?

网友:
以前有个路由器,也是这个元件发热,没楼主运气这么 好,换掉后还是没用。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也是TVS二极管损坏,我拆了就能用了。

网友D:
售后基本不修,就是确定好的还是坏的,过没过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售后基本不修,就是确定好的还是坏的,过没过保。

手机也是一样,过保换板也得大几千

网友:
终于不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