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6000红灯亮获取不了ip维修(cpu虚焊)

楼主(2024-12-01):
网友的机器,红灯亮不联网,去售后检测说过保芯片有问题,只能加400换别的型号,用户不接受,所以发过来看下,开机,四个口获取不了ip:

拆机,主板干净没有进水:

这机器cpu发热大,虚焊是通病,于是拆下cpu,处理干净焊盘:

cpu重新植锡:

装好cpu ,用洗板水洗干净残留的焊油:

开机,一切正常:

接下来,把指示灯换新就行:

最后,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和你之前发的故障一毛一样,加个散热片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手工针强大!

网友C:
有个TP 7400的第3个LAN口灯常亮,连网十几分钟后就再也连不上了。大概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TP 7400的第3个LAN口灯常亮,连网十几分钟后就再也连不上了。大概是啥问题。 ...

交换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之前发的故障一毛一样,加个散热片会不会好一点?

没用,这是去过售后检测过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针强大!

这都是小意思

网友D:
小米的路由器这么差吗,我用了N个品牌路由器也没坏过,现在还在用小米的AX11700

网友E:
又是通病来着?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的路由器这么差吗,我用了N个品牌路由器也没坏过,现在还在用小米的AX11700 ...

搞不懂,一过保修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通病来着?1

售后检测了才到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