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更换京东出品的易缆插排LED灯和电阻

楼主(2024-12-01):
好多年前买了一个京东出品的插排,背面写着易缆和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插排质量还行,起码这些年来小开关都没有坏,插座的弹片也都有弹性。
只不过LED指示灯有些已经不亮了,一开始一个不亮,后来不亮的越来越多,虽然不影响使用,但6个灯坏到4个的时候终于忍不住把插排拆开了。
LED灯上串接的电阻几乎都烧黑了,看来是电阻的功率配的太小了,如图中红圈所示(电阻在白色绝缘套管里)。

买了一些大功率电阻,嘿嘿,选的功率有点大了。图中最下面的是拆下来的插排原装的电阻,我买的电阻个头比它大好几倍,220k欧,能抗2W功率,又大又粗。

担心LED被反向电压击穿,又串接了一个1N4007(1A/1200V)整流二极管。
既然维修呢,干脆把LED也都换新,于是买了透明发红光的LED。
原装的是红色发红光,不亮的时候也是红色的,我觉得不亮的时候透明比较好看。

新电阻个头太大,勉强都塞进去了。

测试一下,没问题,装好后盖,拍张照片,挺漂亮的,老插排满血复活,估计这些串了2W电阻、耐压1.2千伏抗1A电流的整流二极管的LED灯一百年也不会烧了。

网友:
300k,不用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A:
1/4W  360K--470K就行  2W浪费

网友:
还带过载保护换的电阻瓦数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W  360K--470K就行  2W浪费

主要是2瓦的也不值钱,2.4元买了20个。20个电阻不到一瓶可乐钱。对于工厂大批量生产来说要控制成本,对于家里就这一个插排来说,不算浪费。

网友:
非一体铜条的老国标。新国标的反而都没有万次保险了

网友B:
借兄弟你这宝地问个问题:这能改阻容降压驱动小led吗?小电容也花不了几个钱,1年电费就能省出来。
要是有人出这种改造套件,我绝对先买它50套存着。

网友:
高亮LED加1M电阻

网友:
电阻没必要这么粗 LED电流1ma就够亮了 串了1N4007后 电阻用200k就行 这个我实测过

网友C:
一个2M的电阻都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2M的电阻都好啊!!!!

2M电阻的话,灯珠亮度就不够亮了,太暗淡白天强光下容易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兄弟你这宝地问个问题:这能改阻容降压驱动小led吗?小电容也花不了几个钱,1年电费就能省出来。
要是有 ...

这是某坛友的阻容降压LED指示灯方案,自己用洞洞板搭个电路也很简单啊,整流桥可以用废旧开关电源里面的就比四个4007方便焊接了。

网友:
是搞工艺的吧,加大电阻功率加二极管,操作真仔细,黄蜡套管防护。

网友:
一般原配的电阻功率都很小

网友:
这个花大功夫了。。。

网友:
改的真好,安全措施到位

网友:
阻值可以大一点

网友:
工厂要控制成本

网友:
楼主为了改造这个插排真是费了心思。

网友:
0.5W的电阻足以,2W体积有点大不容易塞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