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鼎星DX-767多功能语言电脑复读机

楼主(2024-12-01):
整理屋里杂物,发现这个多年前购买的复读机,拆开分享给大家。

拆开后盖

东芝TC8831F单片机和日立HM514100AS存储器(一个是日本产,另一个韩国产)构成复读电路。

摩托罗拉的MC14066模拟开关

主板正面图

CD4013双D触发器构成点动(通过单按键轻触按键)开关电路,用于控制电机运转暂停后,进行复读。

CD4013通过C9014控制电机运转暂停。

CD7738是音频前置放大与功放集成芯片,用于放大磁头拾取磁带上音频信号。

KA2402是直流电机稳速集成电路,用于控制磁带均速通过磁头。

丝印B5软封装芯片用于按键控制

东芝TC8831F单片机外置晶振

终于看到了当年熟悉的机械机芯部分

外包装上的产品介绍

网友:
不错的做工,可惜无用武之地了

网友:
拆解图片、文字说明均较详细。电路功能还是比较复杂的,当初这种类型的复读机在学生中普及率很高的

网友:
去年也翻出来一台复读机,试了一下功能正常就又收起来了。

网友A:
那颗牛屎是打补丁的吗?

网友:
我也捡了个步步高复读机,试了一下功能都正常,就是没什么用武之地

网友:
芯片用的还挺多的

网友:
不带液晶屏的复读机太少见了

网友:
这个又被时代淘汰了。

网友:
低档货.电路板、元器件的质量都差.如果搞收藏,也要找个质量好的.

网友:
磁带机,当年也是热卖

网友:
当年属于先进电器,磁带录音机。

网友:
学英语必备

网友:
电容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颗牛屎是打补丁的吗?

多年前捡过一个这种机器的电路板,那个高级一点,还有液晶屏,不过也是同样的这种邮票孔的牛屎方案,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牛屎才是复读的关键和精髓所在,甚至一度觉得国内只管产生电路板,这个牛屎大概率是他国买的黑科技。

网友:
这个还可以,开复读的时候里边没有噼里啪啦一顿乱响

我拆的那个松下开复读里边会乱响

楼主:
当年国产电子产品大多数做工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还能用吗?

皮带老化导致电机驱动打滑,换了皮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看着板子和电容很有年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