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红米/Redmi AirDots 3 Pro蓝牙耳机电池更换

楼主(2024-12-01):
       同事的红米/Redmi AirDots 3 Pro蓝牙耳机使用日久,续航差,自己买了电池让我帮忙更换,来吧!你敢给,我就敢换!

耳机充电仓

开盖的样子

拿出左/右耳机

开干!热风枪加热

沿合模线撬开分离

然后撬下触控背板

再撬下背板下方的触控和蓝牙天线板

挑开排线BTB连接器和焊开电池线,卸掉主板

翻过来,拆下电池固定架

撬下电池

看看电池,型号: ICB1040/3.85V/35mAh

装入新电池

安装电池固定架

其它部件反向安装,打胶合模,胶带固定等胶干

充电、配对、试听测试,功能正常,上班归还。

网友:
这么小一定不好更换电池

网友:
这耳机加热就能打开啊,蓝牙耳机换电池最难搞的就是无损开壳

网友:
电池换上就好

网友:
换电池最难搞的就是无损开壳,每次都有破损难受

网友:
亿纬的钢壳高压锂电,这种电池应该比软包的贵。

网友:
无损拆换电池

手艺不错

网友:
保护很是周到。。。

网友:
无损拆开太难了

网友:
看着电池应该比较贵的。。。

网友:
这电池算是良心了

网友:
换电池手艺不错

网友:
无损拆换电池
楼主的手艺了得啊!!
牛批牛批

网友:
无损开盖牛掰

网友:
这也是精细活儿

网友(2025-01-03):
我的电池也不行了,感谢楼主分享拆解办法,稍后我也试试

网友:
楼主手艺好,启发我手痒痒了。
我的红米Air dots3 pro是2021年买的,电池也老化了(只能听2个小时),有空也换了。。。

网友:
楼主高手,能够无损开盖。

网友(2025-03-14):
楼主 电池线如果可以复接 是不是只需要拆开耳塞那边来换就行?